[工仪] 博世12v手钻电机打火严重,拆了看看

楼主(2019-08-02):
把轴承部分用酒精洗了下,两片之间的缝隙的积碳也清理了下,低速没什么火花了,高速还是不行,火花很大,的换电机了吧?
不知在买个新的博世电机划算不?网上得要100左右呢,换过电机的给说下

网友:
沒明显磨,电阻一致?

网友:
  不能换碳刷吗?

网友:
换向器缝隙清理干净上UV胶,加大消火花电容,可能有轻微匝间短路,严重的要重新绕制线圈,轻微么随便用用。

网友:
修出来划算吗?

网友A:
我的波石电钻也是打火,换了碳刷也打火,现在还没做好。

网友:
某宝上有40元的电机,可以替换的,100多的太贵了

网友B:
这种电机不用100多吧   我买过。70-80一个吧。还有一个备用,你要的话可以转给你,前提是你会拔齿轮

网友:
这种电机设计时就没考虑维修,

网友:
一次性的使用寿命,坏了就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不用100多吧   我买过。70-80一个吧。还有一个备用,你要的话可以转给你,前提是你会拔齿轮:l ...

拔齿轮是个技术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波石电钻也是打火,换了碳刷也打火,现在还没做好。

我有一台角磨机也是。。我觉得应该是线圈烧了一组或两组,剩下的还可以,所以能转,遇上烧坏那组就起火花。

网友:
是时候换个无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机不用100多吧   我买过。70-80一个吧。还有一个备用,你要的话可以转给你,前提是你会拔齿轮:l ...

原装博世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角磨机也是。。我觉得应该是线圈烧了一组或两组,剩下的还可以,所以能转,遇上烧坏那组就起火花 ...

我的电钻也是,低速旋转正常,高速时就有火花,伴随着一股袅袅青烟。转向片和碳刷都用细砂纸打磨过,匝间电阻都正常,实在找不到是哪儿的毛病,只能退下来拧拧螺丝了

网友:
用电桥测量一下三相线圈直流电阻

网友:
看碳刷你都没简单处理一下,换向器也是,不过转子应该是有点问题,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拔齿轮是个技术活

买个或做一个三爪、两爪的拉马就行

网友:
换向器应该仔细打磨一下,至光而园才行,火花多是线圈短路重绕才根本解决,碳刷不磨到铜片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或做一个三爪、两爪的拉马就行

博世那个空间太小只有几毫米的空间,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