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里有几个超大文件,删不掉

楼主(2019-08-02):
是不是中病毒了,郁闷。日期有19xx年,也有20xx年,共同特征文件比较大,名字乱码,删不掉,在同一个文件夹里。
文件路径:内存卡-android-data-com.q17.q17camera-files

楼主:
手机是魅蓝note6,最近下载的软件有:
faceu激萌和拍照识物

网友A:
把卡取出来插电脑上,运行chkdsk检查一下分区表错误,这些文件就自动删掉了,手机root了也可以用fsck检查错误

网友B:
能否重新命名???

网友C:
这是文件系统异常断电损坏,对于普通手机只能恢复出厂,卡取不出来,又没root。所以说买能root的手机很重要。

网友D:
这个要看安卓版本吧,
能在电脑上修改的话,自然是好说了,

不能的话,
尝试一些其他的文件管理器看看能不能删掉,
有root会更容易成功,
还有通过助手类软件连接电脑,看看能不能删掉,

实在不行,
那就备份卡内文件,然后格式化存储卡吧
那就尝试备份所有文件

网友E:
刀砍,斧剁,夹棍,拶子,烙铁,皮鞭,弹JJ,五电动车分尸,你说,要哪样你才招?那些文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让楼主删。再不招,用F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取出来插电脑上,运行chkdsk检查一下分区表错误,这些文件就自动删掉了,手机root了也可以用fsck检查错 ...

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重新命名???

试了一下,可以重命名,但是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文件系统异常断电损坏,对于普通手机只能恢复出厂,卡取不出来,又没root。所以说买能root的手机很重要 ...

内存卡,可以取出来←_←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安卓版本吧,
能在电脑上修改的话,自然是好说了,

感谢建议,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砍,斧剁,夹棍,拶子,烙铁,皮鞭,弹JJ,五电动车分尸,你说,要哪样你才招?那些文件,到底是什 ...

不去更新你的故事汇,来这里偷懒?

网友(2019-12-02):
引用 楼主:
不去更新你的故事汇,来这里偷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