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量两个万用表电流档内阻

楼主(2019-08-02):
一直不知道万用表电流档内阻多大,这次测一下,因为有了相对精确的小电阻测试仪器

先测咱们论坛的万用表

这表分3个电流档,应该说设计比较合理,原因后面再说
ua档,内阻27.8欧姆,大家可以看到另一个参数,电桥的输出电流
是2.383ma的1Khz交流,万用表显示的是交流电流,相差2ua,精度还可以
这下顺便测试了万用表的交直流电流精度,这表是显示6000字的好像,就是说
ua档压降约0.17v

直流测试,内阻也是这些,直流电流是差7ua

100hz,0.3v电平,不同频率,不同电平,电桥输出电压电流不一样,
从万用表上可以看到电流,和电桥上参数对照

100hz,0.1v电平,大家自己看

120hz,0.3v电平

1khz,0.3v电平

这是ma档的内阻,是2.917欧姆,自然比ua档小,
也可以顺便看看电流情况,ma档好像最大测量600ma,这是压降是0.174v,
和ua档基本一致

1khz,0.1v电平

直流,

100hz,0.3v电平

1khz,0.6v电平

这是A档的内阻,是83.1毫欧,自然比ma档小,
也可以顺便看看电流情况,ma档好像最大测量20A,这是压降是1.66v,
哈哈,忘了还有表笔电阻呢,这时就不能忽略了,以上也是忘了这个环节
不过我想内阻大致是10毫欧左右吧,这样压降0.2v,差不多,看来以后还得再精确测量一下

这时分辨率不够,看不到电流值了

100hz,0.6v电平

1khz,0.6v电平,都是看不到电流值

再看看众仪的zt109

这表ma与A是共用的,先测ua

这是ua档的内阻,是100欧姆,那0.7欧姆应该是表笔电阻,
也可以顺便看看电流情况,ua档好像最大测量9999ua,这时压降是0.1v,
超量程了

100hz,0.1v电平,减小电平,可以看到电流了,基本一致
505.8ua

1khz,0.1v电平,这里都没测10kz,因为万用表测测不了那个频率

这是ma与A档的内阻,是100毫欧左右,实际肯定不对,但是可见表笔内阻是很小的,
实际万用表内阻大概是10毫欧吧,
也可以顺便看看电流情况,直流5.5ma,两者差异有一些

100hz,0.1v电平,1ma的电流,这表看样子在这个档位能显示0.1ma
但是1ma竟然测不出

100hz,0.6v电平,6ma的交流输出,测的值是4.2ma,误差极大
是电桥1问题,还是表的问题呢,这不明知故问吗!

1khz,0.6v电平,6ma的交流输出,测的值是4.4ma,误差极大
误差大不说,还不稳定,一会4.2,一会4.4
众仪啊,你的电流档设计可长点心吧!

两表对比,1khz,5.9ma,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剩下大家自己看吧

整体连接图

总结一下,论坛的利利普表其实问题也不少,但是电流档做的还规矩,分了3个档位
,每个档位一个内阻值,保证了电流精度,而众仪表,测量范围较大,ua档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ma与A档共用有点不合理,这样就要顾全很大的电流范围从20-10A大电流到0.1-1ma的小电流
因为这里忘了排除表笔的电阻,所以没法看到ma档与A档是否真的共用一个检流电阻,如果是的话,这个电阻
必然很小,比如10毫欧,这样20a压降才能保证是0.2v,那么1ma的压降是10微伏,虽然10uv它也能测量
它的最小分辨率是1uv的,但是这里它的确是毫安级电流或者测量不到,或者测量不准,以前据说众仪表
测电流有些问题,但是也没注意是哪个型号和档位,没细看,没想到真的有问题
这里还要表扬一下小电桥,输出的电流精度还是可以的,大致可以用来检测万用表的电流档了,哈哈

网友A:
86ema档内阻大到不可用,为了节约成本连个运放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6ema档内阻大到不可用,为了节约成本连个运放都省~

我可以顺便说,因为我没有影响力与公信度,但专家说话必须负责啊,拿数据说话,哈哈,究竟多大,不然86e厂家要找你麻烦

网友B:
电流档几个档位的分压电阻一般都是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顺便说,因为我没有影响力与公信度,但专家说话必须负责啊,拿数据说话,哈哈,究竟多大,不然86e ...

我知道你小子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没有数据我敢乱说话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8138&page=1 他们要告我不怕我反诉他们销售劣质产品虚假宣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小子从来都是不怀好意的,没有数据我敢乱说话吗?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8138&p ...

哈哈,不严谨啊,图中看不出你怎么测的,也许是表笔电阻大呢,厂家不可能做这么大内阻吧,这点常识它们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几个档位的分压电阻一般都是串联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严谨啊,图中看不出你怎么测的,也许是表笔电阻大呢,厂家不可能做这么大内阻吧,这点常识它们还 ...

测试看不懂也不勉强你。你们家表笔13欧这么大内阻?我的表笔都是单独配的20a加粗线,内阻非常的小,我会不知道排除表笔影响吗,另外厂家确实比你有常识,知道4位半精度取样电阻小了不行,加运放还得增加成本,权衡用个大电阻了事儿,管你内阻大不大。你要做生意得赔到卖裤头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看不懂也不勉强你。你们家表笔13欧这么大内阻?我的表笔都是单独配的20a加粗线,内阻非常的小,我会 ...

哈哈,最后一句没错,我是实诚人,不能做生意,不仅如此,丛林社会生存都难啊

网友:
小万用表看着挺好的,比我这个高大。

网友:
我的UT61E,刚才量了100mA恒流源,mA档0.85V,10A档0.0035V
DT830B  200mA档0.1478V,10A档0.0078V

网友C:
看中了右边的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中了右边的表,怎么办?

哈哈,我给你个地址,你找马云,让他给你送家里去

网友(2025-07-08):
引用 网友C:
看中了右边的表,怎么办?

这个手持桥是矿坛唐老鸭自行设计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