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个摔坏的盛发SF611剃须刀,走的都是飞利浦系呀!

楼主(2019-08-02):
这个盛发SF611剃须刀摔坏了,扔垃圾桶前拆了发挥余热

外观

名称、型号

拆掉刀头架组件

分离刀头和网罩

刀头架背面,支撑的弹簧片

刀头组件

双层刀头

网罩

传动轴及储须仓

开壳了

外壳摔坏了

内部就是简单

5号镍镉电池

金达1.2V电机,貌似金达已经占领国内低端剃须刀市场

板子正面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拆,继续看把芯子掏出来

板子背面有点贴片件

剩下带开关的前壳

拆开传动盒

传动齿轮,有零件也摔碎了

盖子

拆散是这样
俩圆垫片应该是减少摩擦用的

全家福

貌似国内剃须刀都是参照飞利浦设计的,包括飞科、奔腾这些大点的企业,山寨更是不说了

网友A:
飞利浦的精髓在刀头,这类山寨仿制货只能仿到外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精髓在刀头,这类山寨仿制货只能仿到外观结构,

是的,刀片结构和飞利浦的不同,存在夹须以及不耐用的现象

网友B:
好歹充电电路还是有变压器的

网友C:
是模仿结构把,估计飞利浦也不可能出现齿轮箱里面有碎须。
虽然我自己没有用飞利浦的,但是父辈两个老人家都是飞利浦的使用者,起码一台剃须刀用了5年没听说什么问题。我自己是松下的使用者而且是电池款,准备搞个充电款的,电池款唯一缺点也是优点是电量不足,还是能用!!准备把这个电池款的放车上。我喜欢松下的理由很简单,剃须速度快,特别电量足的情况,那个动力十足的感觉爽!往往几下就搞定,飞利浦的看着刀头切削范围细电量足和不足都是悠悠着来,特别看来芒果台的真正男子汉那个艺人入营时候使用飞利浦顶级货剃须的痛苦

网友:
五千米上山来的

网友D:
和飞科的一款有点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飞科的一款有点像

搞不好还是飞科代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充电电路还是有变压器的

嗯嗯,RCC的小开关电源

网友:
这个。。。。。可以不送的~

网友:
服务期满,退役吧,电池留下它用。

网友:
几乎已经是公版了,我有个飞科的刀头,模具差不多一样

网友:
电池和电机可以利用

网友:
跟真品飞利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模仿结构把,估计飞利浦也不可能出现齿轮箱里面有碎须。
虽然我自己没有用飞利浦的,但是父辈两个老人家 ...

嗯嗯,模仿大结构,细节不到位的

网友:
学习欧美先进经验

网友:
电池还能拆出来给鼠标用哈哈,等牙膏

楼主:
哈哈,高山上生产的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飞科的一款有点像

嗯嗯,貌似好几家都有这外形,细节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