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斐讯T1蓝牙遥控器的增加FPC天线,解决失灵问题

楼主(2019-08-02):
简单的加上一个5DB增益的FPC天线后,蓝牙再也不会红灯长亮搜索不到机顶盒了。之前会偶尔出现按遥控没反应,红灯闪个不停,有时候按左右键半天没反应,然后屏幕上突然出现选框快速乱选的情况。
以前每次没反应就以为电池没电,结果根本不是电池没电,用万能表测量,电池都是有电的,换新电池还是会出现,问题肯定是出在信号上面,自从加了FPC天线后,现在隔个房间还能轻松控制机顶盒,而且不会出现按键无反应的情况。

之前只是粗暴的将FPC天线直接焊接在遥控器板的PCB天线上,太过于粗暴,看了网上一些正规军的做法,是需要切断原始PCB上的天线的,但是不知道具体该切断到哪个位置,大家有专业领域比较懂的吗?求给出个最正确的方式吧上面极性接反了,下面重新焊了正确极性:

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欢迎一起来讨论

网友:
就这样贴在电路板上,信号增强怕不是幻觉吧

网友A:
怎么感觉这两根线焊反了

网友B:
1,图示两根线焊反了;2,天线不应该贴在电路板上,至少也要贴在上不后盖上,因为上不一般不会被手握而衰减信号。

至于切断原天线,在输出电容,电感后面任意位置切断即可,如图中C13空位后面,或更后面的测试点后面,天线芯可以直接含在测试点位上。

楼主:
楼上的都是专业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示两根线焊反了;2,天线不应该贴在电路板上,至少也要贴在上不后盖上,因为上不一般不会被手握而衰减 ...

是这样吗?如果原天线不切断影响大吗?另外FPC天线直接粘在电路板上,影响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这两根线焊反了

板上的天线两端是直接连体的,这样也分极性吗?

网友C:
遥控器带电池放了半年挂了,几个网上大法用了还是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带电池放了半年挂了,几个网上大法用了还是没有用

试过这样加天线吗?我觉得电池放在遥控器内不应该会损坏遥控器的,除非电池漏液腐蚀主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上的天线两端是直接连体的,这样也分极性吗?

大面积接地(屏蔽层),细铜箔接芯线,对于低频或直流电流这是短路,但对于2.4GHz高频电流,这个就不是短路了,反过来重新焊接吧。天线别贴在电路板上,贴在壳子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面积接地(屏蔽层),细铜箔接芯线,对于低频或直流电流这是短路,但对于2.4GHz高频电流,这个就不是短 ...

好的,那我把极性反一下,那个天线背胶很粘,我估计撕不下来了,影响很大吗?

网友:
据说进口功放就是一个脑放。。

网友:
唉。。。。。。没法说~

网友E:
额,只要能增强信号就行了,管他怎么焊

网友F:
这类设备的天线都是没经过设计的,看样随便画上一个,实际效率估计都在个位数,信号全损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面积接地(屏蔽层),细铜箔接芯线,对于低频或直流电流这是短路,但对于2.4GHz高频电流,这个就不是短 ...

我把极性反过来之后,发现信号反而差了,是不是我的天线当时买错了,买成了双频天线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只要能增强信号就行了,管他怎么焊

我极性反了信号好,极性正了信号反而还差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了双频FPC天线,一个极是2.4G,一个极是5.8G,我只是想想,是不是误打误撞接对了2.4G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类设备的天线都是没经过设计的,看样随便画上一个,实际效率估计都在个位数,信号全损失掉了 ...

所以我随便焊个天线,信号就比之前好很多

网友:
这个可以用其它的摇控器替代吗 比如天猫的

网友(2019-11-07):
学习一下。希望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