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做一个无刷的小风扇

楼主(2019-08-02):
在淘宝上买了两个  直流12-24V美蓓亚外转子无刷电机 频率调速双滚珠l轴承风扇电机  ,然后开始折腾,电机前面电机背面

定位一下三个固定螺丝孔
主轴开孔,要是有18mm的金属开孔器,就不用这个圆锥砂轮来扩孔了。
卖家赠送的反人类排线,黄线接负极,白线接正极,红线接调速,黑线悬空。

把反人类的排线调正回来,
郁闷的是买的双路pwm调速模块,调整频率时,电机速度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做了四个金属套筒来代替原来的铁芯厚度,以便后面装摇头电机。摇头电机还在路上。
由于pwm板没有办法调速,只好想办法该一下输入电源的电压,用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小改一下成为11--18v的可调电源,这样将就的用着。这样的弊端就是外接电池电源的时候,没办法调速。这点很不爽啊。

网友A:
嗯可以学学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可以学学单片机了…

不懂学单片机啊。

网友B:
有调速接口 为何不能调速呢?

网友:
也买了3个备用,是他家的调速板?我的还没试能不能调速

网友C:
买了两个,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有问题通电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D:
这个能带多大的扇叶,400的?

网友E:
我用555的这个线路感觉还可以,

网友F:
你这个模块我有一个一样的当时试了另外那个流行的无刷电机,好像不能调模块记得好像是调频的,后来用于步进电机调速了,无刷风扇要用定频调宽,做了个555调速很好使。

网友G:
工程量不小,慢慢折腾起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调速接口 为何不能调速呢?

我也没弄懂,一直蒙圈中。
买了两电机,两片pwm板,各种互换都不行。只能在1.0khz---2.6khz范围内运行,高于或低于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个,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有问题通电转一下就停了。

占空比和频率。我的占空比调到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能带多大的扇叶,400的?

替换16寸台扇的电机。
12v2a的开关电源,满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555的这个线路感觉还可以,

谢谢,有空弄一个看看。元件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模块我有一个一样的当时试了另外那个流行的无刷电机,好像不能调模块记得好像是调频的,后来用于步进 ...

我现在就用pwm模块启动,调整电源电压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模块我有一个一样的当时试了另外那个流行的无刷电机,好像不能调模块记得好像是调频的,后来用于步进 ...

我还买有一个80w的无刷电机,可惜是逆时针转动的,不好改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程量不小,慢慢折腾起来哈哈

不用多少时间,就那个pwm板不能调速害我弄了好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弄懂,一直蒙圈中。
买了两电机,两片pwm板,各种互换都不行。只能在1.0khz---2.6khz范围内运行, ...

用24v 电源试试,这个电机好像是24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空比和频率。我的占空比调到50%

相同的频率和占空比,一个可以正常调速,另一个通电转几秒就停了,断开重新通电又可以转几秒钟,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