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乐视充电头拆机维修

楼主(2019-08-02):
手贱凑单买了两个坏的乐视头。通电基本没有输出,锤子大法无损拆开。
用表随便测了下发现有元件有问题了,电阻丝印标2R20实际测试阻值差不多有100欧了这明显不正常。找个2R2的换上去,通电试机没炸输出正常了。测试输出电流也正常了。

网友A:
外观看上去电阻没问题,只有测量才知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看上去电阻没问题,只有测量才知好坏

是啊,外观和正常电阻一样没有变色。没有量过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2019-09-16):
前两天我一个小米的充电器坏了一下就没输出了,拆开看了半天也没发现哪的问题

网友B:
不是说有2个嘛,怎么就修复一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有2个嘛,怎么就修复一个呀

两个都是一样的状况啊

网友C:
这运气没谁了,居然两个都一样,而且两个都是电阻变质,没其他暗病。

我之前收了五个,都能遇到一个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运气没谁了,居然两个都一样,而且两个都是电阻变质,没其他暗病。

没办法,这是这版本的通病啊

网友D:
传授一下大锤无损开壳的技巧吧!我用哑铃都没砸开

网友:
一分钱修好一个充电器,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授一下大锤无损开壳的技巧吧!我用哑铃都没砸开

用布包好充电器要多包几层,然后锤子大点力砸四面接口处

网友:
上次出差一个华为的充电头落在酒店了,这个梗一直在心里挥之不去,怎么破解。

网友:
这个设计也够烂的。电阻都能烧变了

网友E(2021-01-04):
我手上一个现在是5V这个档位输出只有4.3V,而8V的正常,那我这个也是电阻的问题吗?还有大佬怎么知道这个电阻正常电阻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一个现在是5V这个档位输出只有4.3V,而8V的正常,那我这个也是电阻的问题吗?还有大佬怎么知道这个电 ...

2R2就是2.2Ω

网友:
我的只有5v这个档位是坏了,这样怎么排查是什么出了问题啊,我的是美版的有2层板子的

网友:
上次一个小米1a的老充电头。一会有一会没有,电容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最后才发现是usb座+极金属引线在90°弯折处断了。原装的比我手头最短的usb座都短。只好外壳扩孔,装一个比它长的。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