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通电冒青烟的吉羊JY-W106型插排

楼主(2019-08-02):
前不久收起来时好好的,昨晚说接个电器临时用下,可接上电一按开关就听到啪的一声并有青烟冒出,指示灯也不亮了。好在声音不大不吓人,今天开拆看下。
好在内部结构件都没问题,原来是指示灯的限流电阻烧焦了,但一般说来它烧了发光管肯定会有问题,一测量果然已经开路,内部的发光部分已经能看到烧黑了。测量限流电阻200K还正常呢,电阻耐用哈,一时在家中找不到合适的就继续使用,那个方型发光管家中也没,单位放假了也不去办公室找先用3CM的圆型代替用。既然烧过就把这个改进下,加个1N4007保护下发光管为上。
焊好收工,通电肯定是正常了,插排还是好好的,做工也算过得去。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呢。

网友:
隐约闻到了糊味~安慰

网友:
看着不错,不比某牛差

网友:
一直很奇怪,这种led的反向耐压是多少,基本都是一个电阻+led

网友A:
led指示灯本来应该加2极管阻止工作在反击穿状态,led反向击穿即不发光又让限流电阻耗掉一半电量,所以经常烧黑电阻。
楼主用草帽led也没问题:把原来的方led去掉底部保留头部,塞到原来的孔中,里面的led的发光就可以导出来了。

网友:
换个氖泡,比二极管省电,寿命还长

网友:
感觉做工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指示灯本来应该加2极管阻止工作在反击穿状态,led反向击穿即不发光又让限流电阻耗掉一半电量,所以经常 ...

塞进去后在外面更看不到红灯了。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愿意的话,可以用亚克力做工导光柱,效果不错。

网友:
做工还可以,可以加大电阻,这种LED很小的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着还可以,愿意的话,可以用亚克力做工导光柱,效果不错。

方案很好但我很懒怎么办?等收假了我去办公室有方型发光管换上就是。

网友:
外壳看着有点单薄,等牙膏

网友:
扔了吧~着火就完蛋~看样子连一匹空调都勉强带得动~

网友:
插座做工还行,电阻用470k1/4W就不容易烧了,我的干脆改成阻容降压加整流滤波

网友C:
可以开圆孔装上,原来的方孔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开圆孔装上,原来的方孔不要了

不开不开我不开,lilun没回来!说过收假后我去办公室找个方型就是,为何要开孔去,那样我不是没事找事做吗?

网友:
不喜欢带LED指示灯的排插,反正能用就好了、

网友:
家里有个这样的,老爸接了洗衣机,接了热水器。后来,感觉不安全,功率太大,拔了。虽然不会同时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