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DK EAK24-4R2H(24V4.2A)电源拆解

楼主(2019-08-02):
单位清理库房之TDK   EAK24-4R2H  (24V4.2A)电源拆开看看国际大品牌就是不一样设计和用料都很到位外观

接线端和标签

外壳是全铝合金的,输出整流桥和开关管的散热片都贴着外壳用螺丝固定的

背面大面积镀锡保证过大电流的同事还能加强散热

为啥要用两个EMI电感?一大一小

金封整流桥外加散热片

大功率水泥电阻

高压滤波电容400V220uF岛国黑金刚的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这个绿色元件不知道里面封装了些什么原件(主控IC应该也是封装在里面了)

驱动变压器(和小号EMI电感用的一样的铁芯)

主变压器

输出是多线并饶

输出整流管

拆掉散热片

输出电感(和主变压器用的同样的铁芯真下本)

输出电感还有铝板屏蔽(输出整流管的散热器也起到屏蔽作用)

输出电容35V470uF两颗,还有两个孔位没焊

这两颗电容起什么作用啊?一段接外壳另一端一只接输出正极一只接输出负极

接线端的铜线好粗壮还镀锡了防氧化

微调档位器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好电源一个

网友A:
这布局一看就是用心设计的,220v端和输出端直接分离,

网友B:
真的好东西,是什么主控制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布局一看就是用心设计的,220v端和输出端直接分离,

是用心了用料也下本了

楼主:
嗯嗯看着都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好东西,是什么主控制芯片的?

主控IC被封装在这个绿色元件里了不知道用的什么IC

网友C:
两个变压器是什么意思?

网友D:
这种用料真的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变压器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是输出滤波电感铁芯用的和主变压器一样的太下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料真的非常好了

24V4.2A也就100瓦的电源用料这么猛的应该不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是输出滤波电感铁芯用的和主变压器一样的太下本了

的确下本啊!应该是494一类的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下本啊!应该是494一类的主控吧

不知道主控用的是什么IC被封装在这里了

网友:
真心做得好

网友:
两级EMI,220μ电容,100W功率要用那么大的整流桥还加散热片?这种用料给国产电源能给你做出400W以上的功率

网友:
按某些人的说法:有空焊位,垃圾,偷工减料,手工补焊电容,垃圾,小作坊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这个绿色元件不知道里面封装了些什么原件(主控IC应该也是封装在里面了)

这做工很棒!
谢谢分享~~~

使用K793、K794是很远古九十年代。
绿色主控IC,当你年应该叫厚膜电路,是封起来的小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