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首拆?ZMI AF215随身手持风扇3350版拆解

楼主(2019-08-02):
好像是首拆?ZMI随身手持风扇3350版到手拆!3350版说的是内部电池是3350mA的,有品家55加十块运费,还是小贵的,不知道值不值这个价!

就是这个

一整圈的卡扣,弄坏了好几个!这塑料材质也容易损坏。想无损拆解估计不可能。

电池上有温度探头好评!

查了一下这个型号是LG的3350mA18650电芯,和宣传一致。

风扇和电路板是插件连接的。

板子正面和反面特写,比山货好不少。

这个大芯片貌似被打磨了看不到啥标识。

风扇是无刷的,不好拆就不拆了。

总的来说做工不错,假货宝看光电池一节就18元,电路板看着做工规范,不过价格不怎么感动人心,55包邮就好了。
谢谢观赏!

网友A:
东西还是贵有贵的道理吧,至少外壳工艺,电路板还有电池安装都挺上心,特别还把电池上贴个感温探头,山寨长可不会给你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还是贵有贵的道理吧,至少外壳工艺,电路板还有电池安装都挺上心,特别还把电池上贴个感温探头,山寨长 ...

是啊,之前买的杂牌货还40多呢。

网友:
整体不错  多十来块钱 舒心省事   ……

网友:
小风扇,新花样

网友:
不能换电池使用,差评

网友B:
我就想不通了,为啥这么多人都不去京东买?
送货快价格低不好吗?
京东55,plus免邮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不通了,为啥这么多人都不去京东买?
送货快价格低不好吗?
京东55,plus免邮卷 ...

其实很多时候闲鱼淘宝比京东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很多时候闲鱼淘宝比京东贵的!

我有个表弟也是爱去小米之家买,送货又慢一个彩电送了一星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又没说小米之家更便宜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做工真不错。比我9.9包邮装的强多了。风小不说,有刷电机没玩几天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不通了,为啥这么多人都不去京东买?
送货快价格低不好吗?
京东55,plus免邮卷 ...

我是plus会员,可是当时没搜到自营的啊

网友E:
双电感不带充电宝的少见,应该可以边充边用不影响调速,可惜的是无刷驱动板,没有功率管扩流和堵转保护,含油轴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感不带充电宝的少见,应该可以边充边用不影响调速,可惜的是无刷驱动板,没有功率管扩流和堵转保护,含 ...

厉害了,确实充电也可以调速,高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确实充电也可以调速,高手啊!

之前19.9买的尚朋堂桌面风扇也可以,应该说是今年便携风扇的王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分钱一分货,做工真不错。比我9.9包邮装的强多了。风小不说,有刷电机没玩几天就烧了。 ...

拆了装个12CM电脑风扇上去,那玩意滚珠轴承的,反正我是没见过用坏的。

网友:
还是支持尚朋堂

网友:
双芯片的,好像还是动力电池,比尚朋堂的好啊

网友:
还在用夫人坏了剩下的,换根线继续用,如果没空调这货就会感觉风太小了。

网友(2019-09-09):
楼主怎么拆的?硬扳开?

网友(2021-06-10):
这个价我就用电脑风扇做了,,23元买了一个5000ma电池的给老妈用。客服说是无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