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IP-COM无线接入点/W45AP,电路板

楼主(2019-08-02):
一张没壳的电路板,电源插头太粗,没有合适的电源,不能测试好坏,单2.4G信号,其它硬件不错,博通方案。今天晚上修复了,在原机固件里提取CFE,然后在官网下载最新固件,合成最新编程器固件,亲自测试,可以进管理界面进行设置了。

网友A:
直接焊一条线上去就可以啦,还带功放,应该比一般的路由要好

网友B:
红圈的焊锡清理感觉看看,板子弯曲那段是内置天线,紫色走线中间看看有没有可以连通的地方,连接起来就用内置天线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的焊锡清理感觉看看,板子弯曲那段是内置天线,紫色走线中间看看有没有可以连通的地方,连接起来就用 ...

有,在锡球下边有线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一条线上去就可以啦,还带功放,应该比一般的路由要好

没就去管理界面,没法使用啊,只有信号,连不上,不知道好坏

网友:
锡球应该就是连接内置天线的,被改装过的,所以不用加外置天线了,进不了管理界面可能是个瘦AP

网友:
这家公司很烂的,客服很难能打通,更别说技术了。

网友:
支持poe供电,有带poe的交换机可以省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