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278买的单机看看真假

楼主(2019-08-02):
闲鱼买的,发来没包装只是用空气胶包着加个纸箱。外接正负电只转两秒。

网友:
别的不知道,这电机线圈我怎么感觉是铝线的,铝线加上漆似乎就是铜的颜色,铜要是做漆包线似乎颜色要更深些。

网友:
润滑脂加太多了吧。。。

网友:
啥也没注意 ,就看到那润滑脂了

网友:
拆了装不好会漏油。。。。

网友:
外接电源电流太小保护了吧

网友:
沃日 长眼了 润滑脂原来这么涂的

网友:
油脂会适得其反的

网友:
润滑油脂咋加那么多?咋只转2秒,没查原因?

网友:
会破解才下手吧,怎么破?这么新。

网友:
转两秒,是真货啊,买个原厂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最大功率不够,试试机箱电源等功率大的,或者做一个电池组。无刷电机款的应该是正品,估计山寨的成本也不低不值得弄。

楼主:
转两秒是主机与电池有通信协议,我外接电源试的,电池还在路上。

网友:
真新啊,贵不少

楼主:
全新的好吗。

网友:
涂这么多有油就是画蛇添足

网友:
润滑脂那么多不怕溢出来么

网友:
凡是会动的地方都加点润滑脂,要多加的那种,加量不加价

网友:
楼猪是油霸啊

网友:
看来很多小白啊,大有5401没假货,通讯协议这块假货就搞不定,再一个这机太便宜,搞假的不如搞得伟米沃奇,转两秒是有协议的问题,换原厂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