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来给主机降温,电脑也蹭空调

楼主(2019-08-02):
多年以来,一直想各种办法给主机箱散热降温。在机箱的不同位置开了好几个孔,装了风扇。温度是下来了一些,噪音也上去了。忽然想到利用空调,于是请看:
TB上买的抽油烟机排风管,拿铁丝挂在空调出风口位置,蹭一些冷风:

主机箱卧在柜子上,街上风管。被老婆骂死:卧室太难看!

侧面盖板原来的进风口,被我挖了两个洞,原先想装风扇的。下面这个洞,正好对着一小部分CPU散热器和显卡侧面:

风管怼上去。边缘是金属的,拿两块磁铁吸一下就不会跑了。

总体效果不错,打游戏,显卡再没有呼呼叫了。

网友A:
这动作太大了吧,也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作太大了吧,也不美观

效果第一,美观第二

网友B:
比玩制冷片的还厉害

网友:
空调的冷凝水如果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玩制冷片的还厉害

简单+粗暴+高效+廉价

网友:
这个效果厉害

网友:
等下空调关机 电脑太冷 容易有冷凝水 然后就轰了

网友:
空调制冷效果好的   吹出来的冷气很湿的。   电脑容易挂。

网友C:
将电脑的出风口用导风管导到窗外去效果也不差,也不用担心湿气

网友:
能说奇丑么?老婆要是强迫症早给你仍出去了,庆幸。要想好,换水冷啊,模样好、噪音小、效果还好。

网友:
很快主板就会因冷凝水短路,彻底烧死,准备下一步开始修主板吧

网友:
NO ZHUO NO DIE:lol:

网友:
湿度大 当心烧主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对主板不利。上水冷。

网友D:
空调不是除湿的吗?怎么楼上几位说有冷凝水,冷凝水那是室内蒸发器上才会有,而且水都排到外面去了,吹出来的不会有冷凝水的,只会是干燥的风。LZ这个完全可以啊。

网友:
会冷凝结露。做好主板防水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调不是除湿的吗?怎么楼上几位说有冷凝水,冷凝水那是室内蒸发器上才会有,而且水都排到外面去了,吹出来 ...

因为主机是发热源 遇到空调的冷空气会结露。 类似室外机的制冷剂铜管遇室外热空气 结露变冷凝水。不知这样可否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电脑的出风口用导风管导到窗外去效果也不差,也不用担心湿气

这是个好思路 特别针对大发热量的主机。  国外大规模的服务器是直接外排热气用专用风道排出室外的。(独立进冷风,独立排热风。)

网友:
空调出风温度低,小心主板结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