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开30度和开26度 哪个省电呢???

楼主(2019-08-02):
空调开30度和开26度 哪个省电呢???

问题见标题........

空调开30度和开26度 哪个省电呢???

网友:
夏天开30摄氏度?那还不如开窗开电扇。。。

网友:
当然是30°省电,因为达到设定的温度,压缩机就停止运行了,只有室内机的风机在转,帮助空气循环。

网友:
开26度吧,才能体现空调的价值。

网友A:
空调的温度最好设定为不动不热,一动出汗为好,一般是28°C-29°C,这样既省电还减少空调病,再教大家个小窍门,可以在空调室内机的进风口上放上一个进风口1/3大小的好点的滤尘网,可以大幅减少室内的灰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的温度最好设定为不动不热,一动出汗为好,一般是28°C-29°C,这样既省电还减少空调病,再教大家个小窍门, ...

我一直都是开的28或者29度,白天和睡之前开28合适,睡觉开29盖个小被子合适。

网友:
26度除湿最合适也是最省电的。

网友(2019-09-01):
29度还是有点高,26正好

网友:
一直开28度,最近空调坏了,不制冷了,就用风扇吹!

网友:
晚上28度,除湿模式

网友(2019-10-22):
你要跟室外气温对比的,室外32度,室内开30度就对开26度省电啊

网友:
冬天你开30度就比26度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