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拆小型鱼缸氧气泵

楼主(2019-08-02):
『 元作 』拆小型氧气泵
          需要个电源线应急 ,看到这货,拆掉他

电源线铜片还算厚实。

拆开

一包漆包线

打气系统

原理如下

完 ,谢谢欣赏 。

网友:
不是转子式的,这结构真特别

网友:
可以啊  不是307不错的

网友A:
没看到如何断电,线圈是一直通电的吗? 那块黑色的应该是磁铁 脑洞大开,让我制作就会复杂很多啊

网友:
手底下有个开起来吵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如何断电,线圈是一直通电的吗? 那块黑色的应该是磁铁 脑洞大开,让我制作就会复杂很多啊 ...

无需断电,线圈通过220V50Hz的交流电,振子50Hz震动带动皮碗鼓动气流,850气泵式风枪也是类似结构,还有电动刻字笔,电磁式按摩器都是利用50Hz交流电来产生震动做工的

网友:
电推剪也是这个原理,电磁振动。

网友:
有点像老式的电铃

网友B:
竟然是单极的?我拆的都是两个鼓膜,E型铁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是单极的?我拆的都是两个鼓膜,E型铁心的

你的是双核CPU,比较高级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