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家里装修,网络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19-08-02):
现在家里装修。160方,无线用什么方案好?
目前看中有两种。1,Tp的AP面板。Tp的信号箱路由。2,是tp的吸顶面板。
最后一张是160的图纸。如果采用第1种需要几个面板?第2种需要几个面板。
请大佬们指教一下。

网友:
面板式的,信号不是很稳定,用的时间长了,容易掉线。

网友A:
AP比较好,但不要用TP的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

网友:
随便丢三个路由器在吊顶上,记得用好点的路由器

网友:
看见TP大家都散了吧。

网友B:
mash路由,电视柜和书房各一个就差不多了,装修前期建议六类线和光纤各一根每个屋集中到弱电柜。poe的话,主要看方便不方便,新装修的房子都建议插座多点,这样插线板少就看着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比较好,但不要用TP的

那用那个牌子?

网友C:
UBNT  的AP弄三个应该差不多能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h路由,电视柜和书房各一个就差不多了,装修前期建议六类线和光纤各一根每个屋集中到弱电柜。poe的话, ...

那用什么路由器

网友:
反正别买TP三剑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BNT  的AP弄三个应该差不多能覆盖了

这个好贵啊

楼主:
那用那个牌子,推荐个吧?

网友D:
6AP+1POE-AC,没有信号死角,无缝覆盖,好处比坏处多,投资一次小2000,单路由器虽然会便宜点,但无法无缝切换,切换过程会断网而且可能会在主卧躺着手机却连着客厅的路由器,信号2格甚至1格,就是不自动切换,最致命的是各个路由器之间会相互干扰,虽然可以设置不同的信道,但无法保证邻居不和你抢资源,每次手工切换热点也麻烦。
目前我家就是用的TP-LINK的AP+AC方案,手机和哪个AP近就肯定会连哪个,不存在人在卧室手机连客厅的情况,由AC统一管理的AP也不存在互相抢资源的问题,千万不能为了省钱不买AC,胖AP就是路由器,和单独的路由器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6AP+1POE-AC,没有信号死角,无缝覆盖,好处比坏处多,投资一次小2000,单路由器虽然会便宜点,但无法无缝 ...

我的1方案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1方案就是这个。

我以前也不用TP,因为TP的民用路由做的太烂了,不过商用的从来没用过,于是一直认为TP不好,然后装修时纠结了很久才买的TL-r479g其实TP的商用路由还是可以的,自己用了才有资格评价。

网友:
建议还是布线好,可以在弱电箱里装个千兆交换机,不差钱还可以加上UPS后备电源+各个房间的12V低压走线.这样需要WIFI,那个房间都可以装

网友:
86面板的一定要布好六类线。以后想扩展应用也好办。不用买个1块钱的盖盖着就好。
吸顶的,装修布个线也无防,用哪种是后话。反正布两种的线。

楼主:
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是做这个的方案是他跟我讲的,他说布线的时候不要布6类以上的线,说是有屏蔽,信号有点弱。反而布5类的线信号稳定。
他说这是他安装的过程中发现的。已经有好几例了。

网友:
超5类线已足够,我小房子也布了200多米,全部汇总到一处放个交换机即可,大房子不管用什么,多布线肯定不会错的,网线和2*1.0多股线同时布,将来有可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