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 元作 』给手锄把柄增加长度 !

楼主(2019-08-02):
『 元作 』给手锄把柄增加长度 !

            购买个手锄 ,长度30CM,试用有些短

如何加长把柄呐 ? ,这个用木制的不好连接 。

找到两根不锈钢管 。

插上试试 ,还真差不多 。

一端是外翘的 ,

截断外翘的部分 ,并均衡锯口

l并均衡敲坑 。

加工后的状态

然后套进去 ,手柄之间用比钉牢粘上 。

前部锯口部分敲贴合

敲坑部分和原手柄贴合

加工完毕 ,增长并加粗了手柄

这样使用起来,长度够用了 。
谢谢欣赏。

网友:
看来皇上还躬耕田亩,亲自解决粮食问题了

网友:
黄尚后面的空心开口还是用木头堵?!

网友:
这手艺牛逼了。

网友:
牛掰,机械加工好手哈哈,等牙膏

网友:
解放以后了御花园都要自己打理吗

网友:
这个胶好用吗?没听说过,比ab胶好吗?

楼主:
这种属于软胶,耐震,结实度可以.

网友:
这个估计手会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