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想给车子连上网,远程控制解落锁一键启动空调

楼主(2019-08-02):
网上搜了搜,没有发现特别合适的tbox/控制器。

想自己diy,但是硬件方面不太懂。

用树莓派的话,功耗又是一大问题。。

论坛内大神有没有自己DIY过这种的。。

指条路。

(目前只找到了一家合适点的,广东那边的一家厂,给租车行业、共享汽车做配套设备的。)

网友:
这个好玩,关注楼主进展

网友:
一步到位吧,比如换台车

网友A:
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了。我的车就装了。联车宝盒

网友B:
换台车吧  我的车就带的   APP远程控制,时间在10分钟内没人上车 就自动熄火的   温度可以自己调节多少度的,夏天很好用,特别是户外,提前个5分钟开好空调,出去拿车就非常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台车吧  我的车就带的   APP远程控制,时间在10分钟内没人上车 就自动熄火的   温度可以自己调节 ...

的确,18年之后的车很多都带有这种互联的功能。车厂提供的还好,比较稳定。

用现有的产品是有点担心平台问题,毕竟这东西系统什么的都是写入进去的。

数据也是硬件 - 第三方平台 - APP 或者  硬件 -  第三方平台 - 自己平台

总感觉中间有一个平台中转不靠谱。想硬件直接连接自己平台数据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这样的产品了。我的车就装了。联车宝盒

看了看似乎是个小厂。。官网还没改完...

网友C:
有数据泄露风险啊。。。而且绝大多数车是不允许远程发动的,而开空调不是新能源车必须发动。。。

首先你的车子必须是空挡传感器要有(否则点火车子就飞出去了),带有启停功能(用来监视电池电量,防止远程启动到电池没电了)底盘控制器有通讯解锁功能,空调控制器有通讯功能。。。

所以这事情,国内这些东拼西凑的自主品牌,原厂能做出来都是业界大拿了。。。

网友D:
换台车吧 平常车子很难做想要启动发动机还要绕过发动机防盗系统

网友:
远程解锁,上锁,启动,这个比较好实现,但开空调,我还真的不知道,重庆桴之科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做这个的,我的上家任职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台车吧 平常车子很难做想要启动发动机还要绕过发动机防盗系统

应该问题不大。。毕竟原车一键启动,感觉就是要在车内常备一把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数据泄露风险啊。。。而且绝大多数车是不允许远程发动的,而开空调不是新能源车必须发动。。。

首先你的 ...

数据安全问题应该可以,据硬件服务商说,支持硬件直接发送数据到你自己的服务器。

车子的话,自动档,原车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空调也是自动空调,按键式的。

感觉远程启动的话应该也不是太大问题,车内放把钥匙应该可以实现。只是这个落锁的逻辑要处理一下。

网友:
这个有啊,去年一个厂家还免费送来着,就是要交多少服务费的  我忘了。 功能都有~

网友:
比亚迪混动车都有这功能,好像交三百多服务费,一年一百多。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原装的好吧,自己DIY成本也不低,安全也是个问题呀

网友:
还好我今年才买车这些功能都自带了

网友:
能搞个自动驾驶吗?

网友:
我做过,直接can芯片然后4g即可。

网友:
换台车吧,叫花子车奇瑞的就行

网友(2019-09-04):
配个专职司机这些都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