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利用USB口对18650单节充电器 蓝色军团N1 PLUS

楼主(2019-08-02):
这种充电器比较小巧,电源输入采用家常便饭的USB安桌口即插即用蛮方便的,先看一下它的外观,比打火机稍大一点,输入口有安卓口一个作为输入充电口,旁边是输出口可以对外部手机充电。插上平时用的USB线即可开工。标签还是中文的,所以不什么引起老油条网友的注意,心想可能还是个山寨机。效果看下面的实测。电池的负极触点设计成带弹性的可伸缩以适应不同的电池长度。

在拆之前先插上平时用的适配器安卓充电口线作为输入

用电动车报废拆下的电池单节18650装上试验,面板上有一个橙色灯是电源指示灯插电表明有电即亮,表明插头已经插上

面板上还有四个LED蓝色灯显示电池容量,电池电压最低是一个灯亮,电压越高亮的越多,满电是四个灯全亮

充电过程显示电量的灯始终在闪一直到充满才停止闪,用电流表监测电流值是500毫安左右

除此之外面板上还设有一个安键MODER模式开关,个人理解应该是闪灯可以关可以让它闪。

另外一个USB口可以利用18650电池对手机充电

开拆看看有什么料,芯片型号没去研究它。采用贴片工艺,4个贴片三极管控制四个灯,二个大电阻检测电流,二个电感作为逆变能量变换,降压对18650电池的充电,和升压对外部充电使用。还有一个六脚的供电IC,主IC作为振荡和控制器。由于是晚上拍的光线不是很足。

网友A:
论坛魅色充电器马甲版,那个mode是切换0.5a和1a电流的,长按2秒

网友B:
这个算很良心了,没上4056:titter: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魅色充电器马甲版,那个mode是切换0.5a和1a电流的,长按2秒

6666
火眼鑫睛阿

网友C:
还是自己diy的好用,不分正负极,正反都可以充,还可以看剩余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魅色充电器马甲版,那个mode是切换0.5a和1a电流的,长按2秒

我说怎么长得这么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自己diy的好用,不分正负极,正反都可以充,还可以看剩余电量。

虽然有点丑,但是很实用哈哈,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魅色充电器马甲版,那个mode是切换0.5a和1a电流的,长按2秒

有空试验证一下,能达一安的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自己diy的好用,不分正负极,正反都可以充,还可以看剩余电量。

处给自足比我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很良心了,没上4056

行家呀,鉴定完毕

网友:
居然还有散热器,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