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爱淘优惠购里推荐的美的台灯拆解(Midea MTD4.5-M/K-09)

楼主(2019-08-02):
上次买的优惠购里推荐的松下台灯不能充电,失败,只好退货了,怀疑买了台假的松下,还是买国产的算了,优惠购里推荐的美的台灯到货,拆开看看,电池容量1800mah太小,果断换了,把配重的生铁拆了,这样就可以装4个18650电池了,容量提高4倍,这下不用担心续航了,这灯效果不错,偏黄不刺眼,最低亮度也无频闪,不到50的价格也算不错了!

楼主:
看起来灯色很黄啊?偏黄的灯应该蓝光很少吧?美的品牌在国产中也算大牌了,应该不会采用伤眼睛的LED灯珠吧?

网友A:
估计充电电流会很小,这4节18650估计能充24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充电电流会很小,这4节18650估计能充24小时

测了一下有0.5A左右的充电电流,电池上有小条的保护板,就懒得折腾了,万一大板上的4056折腾到1A了,又被小条的保护板限制了充电电流那就白折腾了,算了,有0.5A也不错,用的超威电动车拆机电池原2000mah,现在容量剩余1500mah左右,总共约6000mah,理论上应该13个小时左右能充满!

网友:
瞬间升级四倍续航,电路板看着还行,就是这类货色基本都没对usb口做强化,很容易坏

网友B:
充电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的电流是多少

测了一下有0.5A左右的充电电流,看电路板上R5为2.4K,符合0.5A的电流标准,4056最高就是1A,但发热严重,需要将R5更换成1.2K

网友C:
触摸芯片是802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芯片是8022w?

无字芯片,不知是啥玩意?

网友:
tp5100最便宜的三块多包邮,保护板1块多。四五块钱提升一下用户体验

网友D:
充电时间太长了,改TP5100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时间太长了,改TP5100充吧

刚闲着没事,又把充电电流改到1A了,手上没有5100,哪天撸几个来玩玩。

网友E:
用的二极管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二极管充电,吧

台灯电路自带4056模块,改电阻就能调节充电电流,最大1A

网友F:
我买的松下,还没试试怎么样。寄老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松下,还没试试怎么样。寄老家了

松下是库存货,很可能像我买的那个一样,肯定是电池过放了,充不了电,只好退货了事!

网友:
吧配重去掉放电池,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芯片是8022w?

几年前买过一个,是铅酸电池,触摸依次是亮、中、暗、关。这些功能是芯片带的,目前一个是5毛钱左右,如果和这个功能一样,以后坏了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