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微波炉电容

楼主(2019-08-02):
家里用了十多年的微波炉突然不通电了,拆机检查发现保险烧了。微波管、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门开关检查了一遍,都没有问题。最后二极管档测量电容,发现阻值为零,确定就是它的问题,t一个相同电压、容值的电容换上,更换保险,问题解决。换下来的旧电容扔到一边,等找时间拆了来看,现在终于有时间来拆了,分享给大家。

公司LOGO,电压、容值

容值、生产日期

接线口 破解工具尖嘴钳 哈哈...

刚打开一点缝隙,就有液体浸出

尖嘴钳不给力,老虎钳上

有液体滴落,闻起来像变压器油

都浸泡在油中,满满的

完全破解后,发现电容损坏的原因-击穿了

拆了7-8层,全是这样,看来击穿的非常厉害

拆解结束,欢迎收看

网友A:
放电电阻什么样子,也让大家见识见识,谢!

网友:
油浸高压电容,还是被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阻什么样子,也让大家见识见识,谢!

拆解过程中没有发现放电电阻,应该在盖子上,被油纸遮挡了,所以没有注意,电容被拆解后扔垃圾桶了,没有办法再拍放电电阻了,遗憾,谢谢提醒

网友:
没拆过这么高电压的油浸电容,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
高压电容好像油浸的多些,尤其是μf级的,是不是油浸的耐用性更好些

网友:
电容2000年产的!

网友B:
你这个外面没有二极管,有些带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网友:
油浸电容,耐用

网友:
我家格兰仕微波炉也是坏了电容,一极测得跟外壳有几十欧电阻,拆开电容再量两极和外壳之间的电阻竟然无穷大了,搞不懂怎么回事,反正换电容也修好了就不管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外面没有二极管,有些带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

高压二极管一头接电容,一头接微波炉外壳,不在电容里面。

百度科普:微波炉里面的两个高压二极管的作用如下:一个是整流高压二极管;另一个是起到高压保护作用,如果反向电压太高,那么二极管就会反向击穿,形成通路,保护电路。整流高压二极管的作用如下:整流作用高压二极管击穿,会烧断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内部烧断,会只有交流高压,没有直流高压。在阳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定的直流电压,阴极发射的电子受阳极正电位影响而飞向阳极,另外再有磁铁的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方向与电场垂直的磁场,因而电子在磁场力和电场力作用下作轮摆运动。

网友:
还没见过这电容会坏的!
更没想到里面装了油!
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