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达AC8拆机

楼主(2019-08-02):
拿货价与AC7差不多,趁供应商拿货送礼,就拿了一些试试。当然,拆机是必须的

5G芯片是RTL8812FR,千兆交换机芯片是RTL8367RB,全是大螃蟹,没有外置功放。

背面则光秃秃的,连外置内存也没有。总结:没什么看头。

网友A:
现在腾达都是螃蟹全套,似乎螃蟹这套组合用了很多路由器了,腾达,华三都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腾达都是螃蟹全套,似乎螃蟹这套组合用了很多路由器了,腾达,华三都有使用 ...

华三的稍好起码带了功放!再有就是200圆内翻车p无敌!

网友B:
这个ac8的卖点就是腾达家用第一款支持ipv6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ac8的卖点就是腾达家用第一款支持ipv6的。

是的,但是不支持iptv,ac10支持iptv

网友:
主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不如早起的 ac6 自从斐讯倒闭了,各大厂商都开始缩ile

网友:
一句话点评:要啥没啥。

网友:
螃蟹除了不能折腾,稳定性很强

网友:
估计是8197fs
不知道是内存多大的版本 可以上串口看下log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A:
是的,但是不支持iptv,ac10支持iptv

ac8支持iptv

网友(2021-03-03):
AC8能刷openwrt吗?

网友:
AC8(8197fs   64M内存,,应是8+64)定位千M有线入门机型

网友(2023-03-01):
要啥没啥的路由

网友(2023-06-21):
元器件精简虽然不养眼,但是足够稳定就行

网友:
我还是喜欢能折腾的

网友(2025-10-01):
没有脑的螃蟹

网友:
除了外壳先进,没有先进的地方

网友:
下意识看了下发帖日期,19年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