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松下小旋转插座 Panasonic WH2129

楼主(2019-08-02):
挺实用的小东西 尤其是柜子靠墙的时候 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A:
中间一横是锁定吗
以防止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一横是锁定吗
以防止转动?

不是 只是个箭头指示

网友:
关键是多少钱一个?

网友:
挺巧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用电功率大了容易接触不良吧

网友:
设计不错,铜片很厚

网友:
用料够 足的!

网友:
设计挺巧妙,铜片够厚,不过在鬼子那边是110v,同样功率电流得大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