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vga延长器维修求解

楼主(2019-08-02):
vga转网线延长器接收端usb接口电压低  插鼠标无电流  插手机微电流  求解大神  指点什么地方故障  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源输入电压多少,最好用9V或者12V。检查78M05是否过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输入电压多少,最好用9V或者12V。检查78M05是否过热了

就是用的12v电源    78m05没温度  测量两侧脚电压  一测有10v 一测无电压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么电源问题,要么7805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12v电源    78m05没温度  测量两侧脚电压  一测有10v 一测无电压

不可能无电压啊 1脚输入 2脚就是地(下面焊盘)3脚是5V输出的  这个要是没输出USB的电压哪来的 难道背面还有其他的电源IC?

网友:
加压,还不行直接上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无电压啊 1脚输入 2脚就是地(下面焊盘)3脚是5V输出的  这个要是没输出USB的电压哪来的 难道背面 ...

小白了测量错了   我开始测量是测量的一脚与散热焊点还有三脚与散热焊点  刚才百度才知道测量一二脚二三脚  刚刚测量  一二脚输入9v  输出4.8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白了测量错了   我开始测量是测量的一脚与散热焊点还有三脚与散热焊点  刚才百度才知道测量一二脚二三 ...

这种封装的有用过 我确定芯片的散热焊点和第二脚是通的啊 输入9V不对 你用的12V 看电路走线 DC座出来
经过用过电容就直奔7805了 你看一下输入电压对不对 有没有其他支路在背部 否则就是电容或者7805有故障

网友:
12V的插入量得9V?看来板子有轻微短路,看看是不是78M05的问题,挑起78M05输入脚再测输入电压看是不是12V

网友:
对了,有可能是12V电源本身问题,可以换个12V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的有用过 我确定芯片的散热焊点和第二脚是通的啊 输入9V不对 你用的12V 看电路走线 DC座出来
经 ...

电源输入11.85   第一个固态电压也是11.85  可是7805电压只有9.75  这样说是不是7805挂了  这个原件哪里能拆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11.85   第一个固态电压也是11.85  可是7805电压只有9.75  这样说是不是7805挂了  这个原件哪里 ...

你把7805的第一脚挑起来或者干脆拆了 直接量第一脚的焊点 电压恢复就是7805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7805的第一脚挑起来或者干脆拆了 直接量第一脚的焊点 电压恢复就是7805的问题 ...

拆了第一个脚电压变成了11.89看来是7805问题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输入11.85   第一个固态电压也是11.85  可是7805电压只有9.75  这样说是不是7805挂了  这个原件哪里 ...

为了避免再出岔子 这种板子的GND 也就是负极都是连着的 所以你只要把黑表笔搭在USB的外壳等金属或DC座旁边那个长条状的空焊盘上即可  单用红表笔测78051脚焊点的电压有时会有点氧化 划几下焊点再量或稍微多用点力 就能量的准点了  既然是7805 的问题 换掉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避免再出岔子 这种板子的GND 也就是负极都是连着的 所以你只要把黑表笔搭在USB的外壳等金属或DC座旁边 ...

求解什么设备上用7805比较多  手头没有配件 再次感谢

网友:
另外注意一下 这个板子可能设计有点问题 输出电路的电容容量比输入电路大太多了  如果要断电时尽量先断电源再拔外设  让输出电容的电更早放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什么设备上用7805比较多  手头没有配件 再次感谢

7805 还不好找吗 电磁炉的板子   空调 冰箱 洗衣机等电脑板  一些电源板 比如
就是封装的问题 不过引脚搞对了就没啥不能用的 不过这类三端稳压器最好还是用新的 另外注意防假货

网友:
这类的维修资料真的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12v电源    78m05没温度  测量两侧脚电压  一测有10v 一测无电压

如果你没搞错脚定义那么就2种可能
1、7805坏
2、7805后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搞错脚定义那么就2种可能
1、7805坏
2、7805后有短路

看来是后端问题了 换了7805故障依旧 而且这个7805也拆坏了 再装上输出只有1.5v了 看来只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