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也要快充~爱克斯达XTAR ST2快速充电器拆解试用

楼主(2019-08-04):
有幸获得XTAR产品的试用名额,感谢坛友推荐,感谢厂家信任,下面进入正题。打开快递盒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坨珍珠棉填充物,包装还是很到位的

盒子里有4样东西,主角当然是ST2锂电池充电器 其它三个在这里只能算作“配件”

“配件”一
PD充电头 型号为:PD45 II  是一只支持PD3.0等全协议的45w充电头,可以给支持TYPE-C充电的笔记本电脑充电(比如小米pro等)以后出门只带一个充电器就好了
充电头净重135.6g

“配件二和三” 一颗18650和一颗21700动力锂电池

21700锂电池净重66.6g 666哦

16850电池净重45.8g

主角现身了,有专用的彩盒包装 表面印刷产品照片和产品型号:ST2

盒子背面是参数说明,全是鸟文,建议把中文加上,不管卖到哪国,中国制造必须得有中文

取出内盒 标配两条充电线,一条A to C (用于USB-A接口的普通充电头) 另一条 C to C(用于PD充电头)

充电器主机净重157.4g

带2条充电线总重量为205.2g 出门放包里也是有点分量的

这是是论坛的魅色双槽 带充电线总重量87.8g

这只是耐杰的单槽(和魅色单槽一样), 带充电线重量为60.7g

三只充电器合影留念
左边两只就不在本帖测试了,相信大部分坛友手头也有

说明书好多种语言,中文在最右边

上半部分是充电器各个位置的功能说明,中间是性能参数

下半部分是操作说明

性能参数很强大,当15v3A输入时双槽可同时提供最大4.1A的充电电流,当9v2A输入时可以提供单槽4.1A充电电流或者2槽各2安充电电流

1号槽空载电压4.75v

2号槽穿戴电压4.75v 这个电压比较奇怪,应该是待机状态充电电路没有在工作状态

充电头空载功率0.1w

插上充电器后空载功率最大0.5w

开始看图片担心温度探头会和电池接触不良,实物的温度探头是有弹性的,只要把电池按到底,温度探头会牢牢贴住电池表面

动图演示

放入电池前几秒会显示 --% 图标 指示灯亮红色,表示充电器正面评估电池性能

之后会轮流显示内阻 检测到21700电池内阻29mΩ  发现这个内阻检测误差较大,每次放入都有不小的变动,2线制检测内阻的缺点,又是滑块接触,加大了接触电阻

此时电量百分比 38%

动图演示

把16850电池放入  充电器检测中

剩余电量28%

内阻也是28mΩ

动图演示

前面发现充电器内阻检测变化很大,用4线制的电池内阻测试仪测量一下电池的真实内阻,
爱克斯达21700内阻9.12mΩ

爱克斯达18650内阻11.37mΩ

拆机1300mah的动力电池16.20mΩ

这个电池在充电器里检测的内阻是33mΩ  充电器的内阻检测只是作为一个判断电池性能的参数,并非电池实际内阻

此时充电头输入总功率42.7 W,两个电池确实都是4.1安大电流充电中了

把万用表串入检测充电回路中,测得4.1A模式的实际电流为4.07A

2A档 实际电流2.04安

1A档,实际电流0.99安

继续切换到4.1安快充

随着电池温度的升高,充电电流会慢慢下降

电池41度时,电流隆到3.82安

电池42度时,电流降到3.11安

充满了

截止电压还是很完美的

手边没有大电流放电设备,用2安(约0.5C)电流放电

放电截止电压是2.90v 总共放出3912mah 与标称的4200有点差距的,误差-6.8% 如果放到2.5v应该能达到4000以上,

18650电池

2.9v截止 总共放电2497mah 离2600mah相差100mha 误差-3.8%

重新充电,监测充电过程的升温情况 室温约30度

smt炉温仪用的热电偶,用胶带贴在电池表面

电池温度很快就上升了,另外发现充电器温度比外部感温头测得的温度要低一点,初步分析是充电器温度探头是一块金属,自身散热比较明显,导致电池传递给它的热量有较大损失,后续可以在软件里增加温差补偿,使温度检测更精准

万用表开了最大值测量模式,整个过程中电池最高温度达到了49.2度,原计划是要记录充放电温度曲线的(OW18B),由于这几天准备搬家,表都不知道塞哪了

用吹风机加热电池

48度时 功率13.45w

59度时 8.97w

62度时 充电器已经转绿灯(停止充电)

温度下降到60度以内,充电器不会继续充电,过温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

取下电池再装上,充电器会重启开始充电

右边电池故意装反,屏幕显示Er 没有发生冒烟的情况

找了节1.5v一次性电池,由于长度不够,后面用金属块顶着的,充电器居然显示低电压激活,显然充电器没有识别出来这是1.5v的电池,把它当成过放的锂电池了

手头的部分手电 最左边是月亮湖YL2  中间是魅色C8 右边是探露第二代(可能是山寨的)

左边两支只能用18650电池,右边可以装21700电池,把塑料套筒拿掉

装入21700电池,非常合适

光斑照来一张  以后晚上出门不用再备用电池了,一只21700顶2只普通18650的续航了

功能测试到此为止,楼下拆解。

楼主:
仿肤的涂层手感很好,但过两三年之后就很头痛了翻过来找螺丝

背面还印了输入输出的参数 充电器的重点就在这里了,输入支持pd2.0 qc3.0 qc2.0等多种快充

找了一圈,找到6个螺丝,都在脚垫下面

拆开 塑料外壳还是比较结实的,内部结构也合理

主板红色阻焊,还是很漂亮的 最讨厌黑色的,电路都看不清

拆掉屏幕板上面的支架,那个支架还有一个作用是把正极触点压住

取下屏幕,发现屏幕上有伤痕,并且半边的膜还在

把膜去掉,屏幕确实伤的不轻,不知是怎么造成的,难道是机器撕膜?

主板有一颗螺丝固定在外壳上,拧掉左下角的螺丝就能拿起来了

这两个滑轨是有后盖压住的,没有后盖的情况下容易弹出,拆的时候要注意

拆出负极触点 滑轨材料厚度1.2mm

滑动块材料厚度1.0mm

材质是铁镀镍,正极材料为黄铜镀镍 要是把负极的材料也换成铜的就更好了

主板正面 2个大电感很显眼 主芯片(单片机)被抹去了丝印,业界常见的防抄手段

主板背面 pcb版本是v1.0,所以电路还有些小bug

主电容25v 220uf 容量偏小,后端电路是两路dc-dc,电容大些好

充电器核心部分,受单片机控制的DC-DC电路,每一路相当于一个数控电源,
每个通道有4个芯片,其中丝印BP2400的为mos管,一只负责开关,一只负责同步整流,还有一只负责防反接,丝印BD2L00为dc-dc控制器

右上角的无字芯片为快充握手芯片,具体型号未知

控制电路供电用的dc-dc  另外发现两个奇怪的地方,标r3的电阻是双层的,标c31的电容上面是个4.7k电阻 希望v2.0版本已经改进这两个明显的小问题,这样的修补方式会拉低产品档次

输入c口

屏幕驱动用的  LCD驱动器HT16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HT1621B/2151313?fr=aladdin

按键手感不错,不是常见那种喀哒咔哒的锅仔片

电感散热孔

侧面没有开孔,无法形成热气对流,虽然底壳上有开孔,但这么大一块电路板档着,进气效果稍差,感觉不如侧面开孔

屏幕表面的伤痕可以从特定角度看进去看到

拆机至此结束,下面小结。

爱克斯达ST2充电器出生在这个快充流行的年代,是一款非常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再有小伙伴问我有没有大电流充电器方案,我就会说:爱克斯达ST2充电器,4.1安大电流充电!
在接触ST2之前我只知道TP5100这个当下功能最好的充电方案,最大2安充电电流和宽电压输入,但tp5100在st2前面只能是小弟弟了。爱克斯达ST2的内阻检测电流适配功能是个创新点,在其它充电器上没有见到过。温度检测,手自一体电流档位选择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PD协议快充是未来的趋势,兼容qc协议是目前的主流,使充电器可通吃大部分充电器进行快充,电量显示功能可以检测手上的电池电量,出门前全部看一遍,做到心里有底,紧要关头不再掉链子。
与同类产品对比,缺点也是有的,比如不支持3.65v的铁锂和1.2v的镍氢,目前铁锂和镍氢的市场占有率也很大的。外壳的仿肤涂层是很鸡肋的,几年之后变的粘粘的,作为一个性能一流的充电器,不可能一两年就被淘汰的。还有就是内阻检测功能,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目前内阻检测误差稍大,希望研发团队克服困难,把2线制内阻检测的精度再提高一个档次。

end

网友:
咕咕了那么久。。。。。。才发。差评

网友:
爱克斯达ST2充电器,4.1安大电流充电!

网友:
这种容量型三元,1c充电寿命会短很多,建议最大0.5c了

网友:
不知道这种低内阻的动力电池,小电流放电是否会影响寿命 ?

据说动力电池时间长了自放电会比较大 ?

网友:
其实需要快速充电的场景并不多

网友A:
这个和电池接触部分能详细拍一下吗

网友:
45瓦冲动力电池根本不够用好吧,噱头而已好的电池充电器是直接插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电池接触部分能详细拍一下吗

双面pcb,一边焊一根线接到万用表

网友:
这个厂家产品还是比较正规的,所售产品质量和参数上比较符合实际,没出现明显缺陷,就是售价有点过高,如果价格再亲民一些销量上应该会好看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恭喜。。。。

网友:
内阻检测要四线,下面用滑块接触的,要换成铜的才行,做好了成本上去了,价格得老高了

网友:
看着用料很不错啊啊。

网友:
充电器不错,但去看了一下,这个价格也非常美丽

网友:
这价格就是随便喊一样,想要多少就多少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有很多,各有特色,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

网友:
除非是动力电池,不然锂电池快充还是很危险的,至少寿命肯定会短得多,
要充那么快干毛?

至于内阻检测本来功能不错,有这个电池玩家会方便很多,但是二线检测再配上这个本来就接触电阻不小的活动滑块电池架,那就有点像笑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pcb,一边焊一根线接到万用表

谢谢,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