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牙刷

楼主(2019-08-02):
买了5个月的电动牙刷不会转了,本来转得不是很有力,用手一拍彻底没动静了。现在充电正常,按电源开关,切换档位开关都正常,但是电机就是不会转,直接把电机接电池也是正常。小白一枚,真是弄不懂,各位大神给把把关,这种问题一般出在哪?谢谢

网友:
要么PCB断线要么主控虚焊了,要么主控坏了

网友:
顶楼上,先补焊一遍,不行就换电池

网友:
电路挺简单的,长走线都量一下呢,还有,电动牙刷到底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