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随手拍:看几辆电动汽车充电时的电流电压

楼主(2019-08-02):
刚好看到,随手拍。
1楼2楼3楼分别是3辆车

楼主:
2楼,另一个车

楼主:
3楼,第三辆,字数少了都被隐藏了

网友:
电压高电流大,危险产品

网友A:
我想知道,完全充电一次需要多少度电

网友:
高电压大电流,充电效率高,每小时接近50度电,能跑出100公里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完全充电一次需要多少度电

大约和电池容量一样!原因是电池放不空,充电有转换效率!所以两个一中合就这样了!

网友:
现在的纯电真是坑爹的玩意,想想用了俩年的手机电池,在想想用了俩年的汽车电子,可怕,现阶段完全可用的也就是不插电式混动比较合理一点

网友B:
电动汽车一般百公里能耗10+,50度能跑300-400公里

网友:
纯电动的车子电池不是有质保吗,在一定期限内坏了可以更换

网友:
100a
感觉好大的电流啊,其实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一般百公里能耗10+,50度能跑300-400公里

折算下来一毛多,不插电的混动三毛多。

网友:
充电功率真是大

网友:
充电机拆开看看啊,经常看到两个风扇猛吹

网友(2019-10-29):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完全充电一次需要多少度电

100!!!!好像常规纯电车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汽车一般百公里能耗10+,50度能跑300-400公里

常规速度,高速上去,跑130,耗电25-30kw每小时,200公里KO

网友:
充个电要30千瓦,好大啊

网友C:
看着这个电流有点后怕啊!
我朋友前段时间去买了辆比亚迪E1,价格补贴后是64800元(说是整车保修六年,电池保修八年15万公里),说明书上是写着可以跑300公里,实际上他跑可以跑360公里以上都还有电(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家里面放电线下来冲的,0.36元一度电,说是现在基本上汽油车基本上不开了,只用电动车了

网友:
第一个充电桩的功率是30kw,实际充电都有41kw, 这都可以,不怕出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个电流有点后怕啊!
我朋友前段时间去买了辆比亚迪E1,价格补贴后是64800元(说是整车保修六年,电池 ...

电池出问题的几率不大,但容量会慢慢衰减,这个衰减厂家是不保证的,现在充满能跑360,十万公里后还能不能到160,值得怀疑,跑跑短途可以,长途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