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FPC双频天线图案造型如何判断频率?

楼主(2019-08-02):
这是一个2.4G/5.8G的双频FPC天线,图上能否判断左右哪边是2.4G哪边是5.8G的天线吗?还是整个是一块,不分2.4G和5.8G的?

楼主:
另外如果把一个蓝牙的天线用这个天线替换,是不是5.8G的那个天线就没用了,只用2.4G部分

网友A:
天线是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这两天看你一直买些天线来“改良”,其实是在瞎搞,高频的东西对长度 位置 布线 阻抗 媒介介电常数等等都有严格要求,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天线玩不了的,你之前的所谓改造实际是在劣化。板子是pcb天性位置长短形状厚度,周围布局都有严格的计算仿真。对天线任何一点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换个天线就需要对上述所有条件进行重新设计,包括周边匹配网络。所以劝你不要再这样摸黑搞了,先学习一些基础知识再说吧。关于你买的这个天线属于对称振子天线,有两个对称臂,每臂4分之一波长,两臂2分之1波长,所以又叫半波振子天线,你前面改了一个板子,没自信细看是什么东西,上面的天线叫pcb天线,属于4分之一波长单极倒f天线,只有一个振子,另一个被主板接地pcb铜薄代替,利用大地形成镜像,从而代替半波振子天线另一半振子,性能也略低,但体积小巧。具体天线每段走线的位置长度对于天线来讲影响阻抗 带宽 增益,比较复杂,一句半句讲不清,让你有个大概印象,意思是说你那样直接找个天线随便焊上完全是反作用的,会破坏天线整体性能。你买的这个天线前面说了属于半波振子天线,由于双频每臂有两个谐振点,拿右边半个振子举例,右边从中间水平一分为二,上半部长度较长,是2.4g天线,谐振于2.4g,下半部分较短属于5g天线,谐振于5g频段,两个一起组成双频天线,左边振子是右面的对称结构,总体组成半波振子双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这两天看你一直买些天线来“改良”,其实是在瞎搞,高频的东西对长度 位置 布线  ...

多谢指点,为我提供了那么宝贵的知识点。
我折腾没这些经验,也不讲究那么多,毕竟不是研究这些的,但是那个遥控器随意焊个天线上去之后,信号确实是比之前改善了,这个是我自己有前后对比的,也管不了那么专业的东西,我只要自己的目的达到就行了,这么改我不是第一人,因为之前有人那么做了,有效果,于是我也跟着做了,有时候事实往往和理论达到的效果截然不同,瞎折腾也是种折腾,我现在只要达到我的效果就够了。
再次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B:
个人感觉平面天线不如空心天线,平面的方向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平面天线不如空心天线,平面的方向性太差了

主要是遥控器内空间有限,只能用平面的

网友:
电磁场与电磁波、微波与射频技术。注意,这是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是门非常复杂的学科,这两天看你一直买些天线来“改良”,其实是在瞎搞,高频的东西对长度 位置 布线  ...

这种微波功率很小还不太要紧,像是对讲机的,这一对匹配不好的话,发射不出去可能还会烧机

网友(2019-09-29):
长的2.4G,短的5G。。。但一般不能拿市面上的天线就能直接拿来用。信号大部分不是会好的~

网友:
频率越高,波长就越短,天线也越短,双频天线,右边长的部分是2.4,短粗的是5g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3楼是大神

网友(2022-03-05):
长的2.4G,短的5G

网友:
我笔记本只支持2.4G WiFi,后来我自己换了个支持5G WiFi的网卡,没有换天线,直接就能用,5G频段信号还挺不错,就很神奇,应该也是这种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