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豆浆机拆解维修

楼主(2019-08-02):
美的豆浆机,某一次开机,红灯闪亮一下然后熄灭,什么也没有了,再次开机开不了。功能选择开关全部失效!
螺丝刀,开盖,保险管,大电阻什么完好,测供应CPU的VCC5V电压为0V、C7正端也无12V电压,OB2211的⑤、⑥脚电压为正常值300V电压,这说明OB2211没工作。测得OB2211的②脚电压为0V,断电后测得其②脚与地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分别为200kΩ和5kΩ,这说明芯片没有得到启动电压,测电压的时候万用表笔一滑,短路了2211iC引脚,220伏串联的保护灯泡全亮,完完,iC挂掉了。只好网购iC,3天后iC到货,换上新的2211。查得外围贴片电阻有损坏,一并更换。通电,电参仪测得功率仅0.5瓦,还是开不了机,再查R11电阻2M欧已开路,拿两个1M欧电阻串联换上故障排除。预热,煮沸,打浆功能都能正常使用,合盖,上螺丝,收工!

网友:
看电路板象山寨的,做工不咋的。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还是老货豆浆机用变压器-牛的好

网友:
这也能修,我家的苏泊尔的电路板整个都用那种白色的胶封起来了,也不修了,直接买个电路板,但还没装,那破玩意偶尔好用,基本上连续用第二次就完蛋。第一次使用正常,第二天再用就犯毛病,不是选择模式后按开始没反应就是不加热再就是就是加热不停。

网友:
我家先是一个九阳的用了没几天,电机仓裂纹,拿去售后换了新壳,回来用时发现提起机头还哇哇的转,天哪简直是杀人凶器啦!打开看到盖开关触发按钮没了,直接焊通!这售后简直逆天了!想想这样的售后还是敬而远点吧,自己d了一个按钮焊去了短路线,又接着用。
后来禁不住促销忽悠又买了个无网干豆的,就把有网那个去了网和刀片,当成煮粥机还挺好用,煮一次够3口人吃还不喷汤,而那个干豆机现在呆在角落里接灰~好几年都没打一次豆浆。

网友(2020-07-25):
这个样子的怎么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