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 e3 1220 的机器 遇到奇怪的显卡模式,大神指点

楼主(2019-08-02):
如题本人的一个 e3 1220 + gtx660 + c202   二奶机,最近把 hd7000的渣渣卡 换了 打算看高清

配置如上

主板是 支持 pcie 2.0  16x  没问题,,c202 自带pcie  8通道

看官网  E3 1220  pcie通道20    显卡妥妥分 16   ,,

为毛 系统认为 技嘉的 gvn 660  oc   是个支持 pcie1.0  16x  的卡 ,,让其工作在pcie1.0  8x  ,,日了狗了

南桥 北桥 的pcie 分配情况 让人无语

华硕的p8b-x  的bios 升到了最新  技嘉gv n660  oc  的bios到了最新,,还能做什么。。

以防有些人说是显卡在节能状态 ,,再截个图

坛里高人能指点一二吗  ,,

楼主:
一大早就 换上了 hd7750  ,gpuz 识别是pcie3.0 显卡,tmd为什么还工作在pcie1.1  ,,惯例用gpuz确定 是一直在1.1

网友A:
找块服务器主板,上独立显卡能让我怎么说呢?
这种主板本来就不是上独立显卡打游戏看高清的。
这个PEI-E插口是用来接整列卡或者PEI-E固态硬盘的,虽然可以插显卡,显卡也可以点亮,但是不能开最大通道显卡性能也发挥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块服务器主板,上独立显卡能让我怎么说呢?
这种主板本来就不是上独立显卡打游戏看高清的。
这个PEI-E插 ...

请问家用主板的pcie x16槽能不能插阵列卡

网友C:
之前在H61和B75上测试过GTX960工作在X8和X16模式下的效率,结论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没啥区别
X1和X16区别应该还是有的

楼主你除了显卡,还插了其他PCI设备吗?他们也是要占用PCI总线的

楼主(2019-09-09):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H61和B75上测试过GTX960工作在X8和X16模式下的效率,结论是实际使用过程中没啥区别
X1和X16区别应该 ...

pcie 和 pci 占用的总线资源是不同的, 也考虑过兼容的可能,,我在拔掉pci板卡后 测试过 情况一样的

网友(2020-02-01):
pci-e通道资源共享,第2,3,4插槽上不能插任何设备。否则第一个插槽会自动降低通道数。

网友D:
别纠结了,x8和x16对你这些显卡来说性能几乎没区别。

网友:
你可以看看660显卡金手指上部的芝麻粒大小的贴片电容是不是有掉的,我碰到过一次,是我装显卡时不小心拿螺丝刀戳到电容了,把电容戳掉了,从别的显卡上拆了一个补焊上以后就是16X了。有些人说8X的带宽不影响游戏速度,但是我感觉影响还是挺明显的,我玩游戏能感觉出来。

网友:
换三代锐龙平台立马解君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家用主板的pcie x16槽能不能插阵列卡

可以.但是好像要看BIOS,有些不能从列阵卡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纠结了,x8和x16对你这些显卡来说性能几乎没区别。

问题是工作在1.1模式.8X的1.1模式肯定存在瓶颈的.

网友(2020-04-17):
考虑过DDR3L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