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咸鱼上看到有 SLC的 SD卡,有人入手吗?

楼主(2019-08-02):
似乎是最近流出来的,有一批。

样子这样的,写入速度还可以,40~50MB 这样。

还有这样的

真的是SLC的话可以当传家宝  ~~~

网友A:
为什么要迷信和纠结SLC,真当传家宝?
在出厂时间 写入量 使用环境都未知的情况下,SLC的剩余寿命也是个未知数,说不定寿命比全新的TLC还短。
要想耐用,还是考虑买全新eMMC再用转接卡转SD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迷信和纠结SLC,真当传家宝?
在出厂时间 写入量 使用环境都未知的情况下,SLC的剩余寿命也是个未 ...

emmc转接sd速度非常慢,实测最高只能跑到20M

楼主:
出厂时间 写入量 使用环境都未知
====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

楼主:
就是说老的 MMC卡是只有SLC或者MLC的 ?

=====

https://blog.csdn.net/MengXP/article/details/88342310

测下来发现TLC颗粒都有一个问题,在写了一部分之后(30~40%),写入速度从60~70MB/s下降到 0KB~12MB/s 左右。

这应该是和SSD的原理基本一致,一开始主控将芯片从TLC切到SLC模式,写入速度很快,但实际容量变为1/3,随后空间不足了,必须切回TLC模式,此时切换带来的后果就是数据要从SLC复制到TLC,内部的数据读写已经占了很多时间片,因此外部的写入速度降低就是必然。当内部正在搬移数据的时候,芯片会很热,大概50度左右,即使外部并没有任何读写,高温仍然持续很久,直到内部复制完毕。温度降下来后再次对EMMC进行写入,发现速度已经提高。由此依据可证实上述猜测。

而东芝的MLC颗粒则速度一直保持60~70MB/s恒定。

网友B:
便宜货,搞来玩玩无妨。

网友:
不说多少钱都是屁话

网友:
日期18 还是闪迪 你做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货,搞来玩玩无妨。

确实挺便宜的,看来寿命差不多了 ?

网友C:
刚才看了一眼,32g的35,如果没有邮费还可以,可惜不是。存储这东西时间长了会自己老化,屯起来没用,大部分厂商也只敢全新保10年,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珍藏的那些个优盘都拿出来用了,与其让他们自己完,还不如挂在我手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刚才看了一眼,32g的35,如果没有邮费还可以,可惜不是。存储这东西时间长了会自己老化,屯起来没用,大部 ...

顺便,sd卡使用slc的年代好像还没有c10标准吧?

楼主:
顺便,sd卡使用slc的年代好像还没有c10标准吧?
===
好像是的。反正SD卡里面是不是SLC,没工具能测的出来。

网友:
前段时间EMMC价格还可以啊.

也想收些 32G/64G  EMMC ,在闲鱼守了半个月了没有合适的,
专业倒腾的卖家又不敢买..

网友:
这不是古董吧,速度很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老的 MMC卡是只有SLC或者MLC的 ?

=====

买涨三星红卡或者雷克沙667再说吧,现在tlc直写60-80M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sd卡使用slc的年代好像还没有c10标准吧?
===
好像是的。反正SD卡里面是不是SLC,没工具能测的出来。 ...

不单止没C10,那个年代还是以M为单位的,16M已经天价了。

楼主:
2006年5月SD协会发布了SD 2.0的系统规范,并在其中规定SDHC是符合该规范、SDHC存储卡容量为“4GB-32GB”。
===
SDXC 存储卡是 SD 协会于 2009 年 4 月定义的下一代 SD 存储 卡标准,为满足大容量存储媒体的不断增长的需求(最大2TB)
===
MLC技术开始升温应该说是从2003年2月东芝推出了第一款MLC架构NAND Flash开始,当时作为NAND Flash的主导企业三星电子对此架构很是不屑,依旧我行我素大力推行SLC架构。第二年也就是2004年4月东芝接续推出了采用MLC技术的4Gbit和 8Gbit NAND Flash,显然这对于本来就以容量见长的NAND闪存更是如虎添翼。
===
目测是 2008~2010年的老古董,
这批卡我觉得可以入手,而且写入16G的有 50MB ,比啥所谓的U3还要快  ~~~  准备剁手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单止没C10,那个年代还是以M为单位的,16M已经天价了。

哪个年代?18年算哪个年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6年5月SD协会发布了SD 2.0的系统规范,并在其中规定SDHC是符合该规范、SDHC存储卡容量为“4GB-32GB”。
...

这是哪个擦皮鞋写的历史?03年棒子都成主导了? 棒子都有发言权了!! 这卡是18年产  法国机顶盒的机配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sd卡使用slc的年代好像还没有c10标准吧?

是的 slc只到C6
C10 C11都是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