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榴莲箱里的蓝牙播放器

楼主(2019-08-02):
外形不错的一只蓝牙插卡播放器,就是连接蓝牙时会卡顿,和手机贴一起还是卡,很奇怪的现象

侧面  usb充电,tf卡,usb-a插u盘的,还有led灯 aux输入 功能很全

扣下网罩

拆掉四个螺丝后可以打开

rda的蓝牙模块

mix3015 D类功放芯片,立体声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2 ... 7302768e996f95.html

RDA5850蓝牙芯片  有年前头的芯片了https://www.baidu.com/link?url=c ... 472000000065d4453c3

三星电池,厂家良心了,看上去还很新,应该不像回收电池

蓝牙卡顿问题没找到原因
END

网友:
有合适的蓝牙模块换下试试

网友:
功能挺全的

网友:
不会是卡有问题吧,拆卡试试

网友A:
感觉是蓝牙模块的问题或者蓝牙天线虚接

网友B:
仔细看看蓝牙周边有木有虚焊

网友C:
aux信号进去响不响

网友:
电池应该出自论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x信号进去响不响

aux输入正常的,功放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蓝牙周边有木有虚焊

已经装起来了,以后有空了再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蓝牙模块的问题或者蓝牙天线虚接

估计是模块问题,把手机贴上去就算不接天线也应该正常了

网友:
我就好奇榴莲箱哪里来滴,

网友:
我的也卡,后来发现是电池不行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那是我手机问题。。。。。。。。。估计手机坏了

网友:
手机的蓝牙版本是什么?有可能是蓝牙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蓝牙很容易不配对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网友D:
谢谢分享。喷点印度神油润滑润滑下,估计能消除卡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喷点印度神油润滑润滑下,估计能消除卡顿现象。。。。。

快点包邮赠送一罐神油,我来试试有没有效果

网友:
貌似依旧不能随机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