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 8020B手持表液晶字体发黄变暗,求教解救办法,谢谢!

楼主(2019-08-03):
新入手一块福禄克8020数字表,液晶屏字体发黄变暗,请各位老师支招,多谢!

网友:
换膜,字数补丁

网友A:
据说是偏振膜老化了

网友:
网上几块钱买张偏光膜换上试试,先换正面的,还不行就把背面的也换掉!注意偏光膜的角度,换之前先对一下角度!

网友B:
这表你也能搞到?
这可是一代经典啊
fluke后来出的表就改成转盘式的了
这表蜂鸣档是单独的电路,比一般的表快的多
芯片是fluke自己研发的,后来被ICL山寨成了7106,连芯片光刻时的fluke字样都没删掉
只是当年fluke还是小厂,ICL财大气粗,fluke还要仰仗人家生产芯片,就不了了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你也能搞到?
这可是一代经典啊
fluke后来出的表就改成转盘式的了

谢谢,原表笔和表袋都在,就是显示偏暗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是偏振膜老化了

谢谢了

网友(2023-07-21):
老表是老表,但其实也不值钱。买入即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