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两种电磨怎么选?

楼主(2019-08-03):
一种是弋麦斯双电磨套餐,里边带有大小两个电磨,软铀及支架,还有很多配件。有优惠券,到手价178元。

另一种东成电磨S1J-FF03-10+百件配件套餐,到手价177元。

只是家用,弄些小东西,不干大活。

选哪个好?理由是?

弋麦斯双电磨图片,配件就是盒子里的加外边防尘罩和夹床

东成的,没软铀和支架,只有一个主机加配件

配件也不算少,没软铀和支架

网友:
偶选东成的,术业有专攻

网友:
为什么不买锂电的搜下8220

网友:
建议选东成

网友:
选电流大的力量大,这东西里面都一样,差异是电机

网友:
果断东成电磨,国产很耐操的品牌,专业装修队性价比最高的不二之选

网友:
建议买东成电磨 。

网友:
我选东城大牌靠谱

网友:
要买带无机调速的,我用的是卓美,品牌的东西大同小异。

网友:
之前买过东城的电锤和云石机,给我印象不错。电磨还真没买过他们家的。手里三个小电磨都是二手的,一个是镍镉电池的,一个是12v插电的,一个是24v调速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夹头要稳,不然干点小活跟狗啃的哈哈。可以买运费险,不好就退。

网友:
还是东城的吧,大同小异,时间用的长。

网友:
如果在U盘上开孔,东成的功率是不是太大呀.
你这种应该用小功率的电磨。也就是三毫米夹头的。还要有个电磨支架。

网友:
价钱一样,为什么不选择名牌?我选东城大牌靠谱,高速电机发热量很大的,一定要有调速功能,你也可以考虑买个台磨,那个有输出软轴,夹头更专业,适应范围更广,完全可以代替电磨的,我是台磨,电磨,都有了

网友:
200块选那个都差不多~

网友:
探討!理由?一个坛友说东成不能干小活.
东成的电磨都是系列产品,大功率,小功率都有,怎么就不能干小活?
话说回来,纯打小孔的话,还是坛友自制的显微镜台钻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