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娃的熊二坏了,咋修,谢谢

楼主(2019-08-03):
娃的玩家熊二坏了,灯光亮,不能发声了,按键没反应,求助咋修,换了喇叭,线也是通的,谢谢各位了,不值得在买个一样的了

网友A:
牛屎片的集成语音IC加功放IC~扔吧~

网友B:
摸牛屎芯片发热不,发热肯定坏了,扔。
另一个小芯片是啥型号?也许只是功放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摸牛屎芯片发热不,发热肯定坏了,扔。
另一个小芯片是啥型号?也许只是功放芯片坏了 ...

看它的喇叭线是从黑牛屎出来的两根线,应该跟小芯片没关系,灯的线也是从黑牛屎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片的集成语音IC加功放IC~扔吧~

额,没办法了吗?

网友:
这玩意基本都是牛屎挂了,没得维修价值

网友:
那个小芯片可能是闪存,故事、语音、音乐都存在里面的。这个东西不响了话,那就是牛屎挂了,修不了。

网友:
问问熊大应该有办法

网友:
电子玩具一般都是牛屎坏,用过一阵就挂了

网友:
这种东西质量一般都不长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它的喇叭线是从黑牛屎出来的两根线,应该跟小芯片没关系,灯的线也是从黑牛屎出来的, ...

那样的话说明黑牛屎真的挂了,可以淘宝买个类似的玩具板子,好歹能利用外壳等部件,换了个内芯,小朋友说不定更开心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屎片的集成语音IC加功放IC~扔吧~

八脚芯片应该是个EEPROM,这个级别的玩具是不会配独立功放I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八脚芯片应该是个EEPROM,这个级别的玩具是不会配独立功放IC的

没看清楚图片的芯片~有可能吧~但是也没看见功率管啊~就算是8050也好啊~

网友:
牛屎挂了,玩具全牛屎封装用不了多久就挂

网友:
牛屎坏了就没办法修了,我一个键盘也是牛屎坏了,插电USB被拉低到1V左右,牛屎可能短路了,只能整个扔掉

网友:
旁边的芯片如果不是功放芯片,即就在牛屎堆里,没法修,扔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