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一下二极管在正向小电压下的电流

楼主(2019-08-03):
这次用1n4007

怎么能拍照整个型号字母呢?

搭个分压电路,上边电阻是10M的,下面电阻阻值是34k的

34k电阻分压得到18.12mv

这表就这样尾数一个字跳动

4007此时没有接入,有人认为18mv正电压下,二极管是截至的
那么接上它,分压值应该没变化

实际接上,与34k电阻并联,会有0.05mv的变化,

那么等同于接上多大电阻呢?

大致等同与接上10M电阻,实际比10M还要大一些

18mv/10M,大致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是2na

看下仿真图

仿真这个电路,多少有点差异

二极管并联后,压降比实际大很多,所以流过二极管
电流是13na,而不是2na,实际上二极管的性能比仿真里的还要好几倍

这是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在17mv左右,正向电流大致就是13na

网友:
这有什么意思?

楼主:
哈哈,这个就暂时不能告诉你了

网友:
一年贴子名字就猜到是你的贴子了!

网友:
用相机的全景试试,转一圈拍然后合成一张哈哈

网友:
这么点电流,对一般电器来说没啥关系
估计楼主研究的不是一般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