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CTS尼桑颐达的油门踏板拆解

楼主(2019-08-03):
同事的尼桑颐达,06年的老车了,前段时间加油突然断油,仪表盘报故障,这应该就不是油泵的问题了,于是带他去朋友的修车店用电脑测了一下,故障代码给忘了,释义大概是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故障,给故障码清了以后正常了。可是没过几天又出来了,同样的故障。没办法,把油门踏板拆下来了,准备拆解看看什么情况,看看能不能修。没想到拆下来傻眼了,踏板上的螺丝不是固定盖板的,想无损拆开,没门啊。只能买个新的油门踏板换上了。故障排除。旧的我就给带回来了,暴力破拆,大家看看吧

网友A:
油门踏板是电信号传动? 汽车上的主要控制部分不都是机械直接传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踏板是电信号传动? 汽车上的主要控制部分不都是机械直接传动的嘛,

电子油门,控制电子节气门的。不是拉线的。拉线油门是机械式的

网友B:
汽车上的拉线油门差不多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上的拉线油门差不多淘汰了

这还是06年的车,十多年了。不过我那09年的QQ也是电子油门

网友:
像滑动电阻的原理.
竟然也可以做成长寿的...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了滑动触片,原来是这个结构

网友C:
这东西不爱坏,有遇到过是插头问题的,那个插头的线束和针脚有虚接时候,处理方式一般是回拨插座内的触片或把踏板插头金属片稍微拨偏向一边,故障现象多是加速没怎么影响,但是报故障,故障码大概好像是加速踏板性能范围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爱坏,有遇到过是插头问题的,那个插头的线束和针脚有虚接时候,处理方式一般是回拨插座内的触片或 ...

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没有完全损坏只是间歇故障的话,作用只是对急加速等突然的状况改变做补偿,发动机的进气量数据由空气流量计或者空气压力计来提供,所以油门传感器坏了影响并不大,不产生安全性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爱坏,有遇到过是插头问题的,那个插头的线束和针脚有虚接时候,处理方式一般是回拨插座内的触片或 ...

我同事这突然就加不上油了。踩油门没反应,但是怠速还是有的。所以就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事这突然就加不上油了。踩油门没反应,但是怠速还是有的。所以就换了新的 ...

那是完全坏了

网友:
清理触点可以修好。

网友:
居然是电位器~~话说机械接触寿命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门踏板位置传感器没有完全损坏只是间歇故障的话,作用只是对急加速等突然的状况改变做补偿,发动机的进 ...

按你描述的这个感觉更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对于楼主发的这个,我觉得虽然有一定的内部算法,但整体上来讲,踏板位置(TP)传感器就直接决定了节气门开度。假设TP传感器故障了上报了一个很大的开度,如果驾驶员不采取制动或者其他措施的情况下,发动机就会拉升到很高的转速。只不过这种概率比较小,一般TP传感器都是两组相对独立的传感器,ECU会同时比对两个信号,如果计算位置偏差过大会进入TP位置不可信故障,防止产生刚才说的危险情况。

网友E(2019-10-29):
竟然是滑动碳膜电阻来控制的?很容易就接触不良吧?

以前在老站看坛友拆叉车的油门踏板,是霍尔感应控制的

网友(2021-12-04):
引用 网友E:
竟然是滑动碳膜电阻来控制的?很容易就接触不良吧?

以前在老站看坛友拆叉车的油门踏板,是霍尔感应控制的 ...

导电塑料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