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自己家里移动宽带布置有线网络

楼主(2019-08-03):
电工师傅只接了220伏的开关和电源,有线电视也接好了,就是宽带网络8根线,  他不懂没有接, 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楼主:
插座内的8个引线接触簧片,1~8脚依次是由上到下的(见图标注)

楼主:
面板直接抠掉,里面的三个小板也可以直接抠掉,也就是说拆卸这个插座的时候不用螺丝刀的,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内线,这个是电工师傅之前已经布置好了的
黄 ,   黄白 ,

绿 ,   绿白,

蓝  ,  蓝白,

棕,    棕白

4组  一共8根线

楼主:
统一采用T568B型的接法

楼主:
插座尾部有一张贴纸,  这张贴子有a型和b型,两种型号两种颜色次序布置方法,(注意面板上面的弹簧脚,它的排列次序是整齐的,是按照次序的,  但是背后的水晶卡线部位的排列次序是混乱的,所以要按照贴纸上面的12345678标志为标准)

楼主:
8根线按照颜色,分别放在卡槽内,然后按下水晶卡板,8条线就平平整整的卡在里面了,(也就是说这8根线,跟面板的8个弹簧片连接上了)

楼主:
把插座装回去,墙面插座的工作到此为止

下面要到路由器那边去工作了,如果你有水晶头跟卡钳,,那按照次序把那边的线头里面的8根线排列一下,装入水晶头即可

如果没有水晶头跟钳子,那么找一根一米左右T568B型网线,中间剪开,  取其一 ,把8根线的皮剥掉,  然后跟路由器那边的留下的网线颜色一一对应连接住,最好用电烙铁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插上网线,连上电脑测试一下网速,  一次性成功

网友:
果然专业啊!

网友:
网线皮剥那么长干嘛呢

楼主:
把5根线对应的5房间捋清楚的办法

先把5个房间的墙面网线插座工作都做好,  我把5个房间分别标记为 a,  b,  c,  d, e,

取一段网线,8根线全部剥出来,上面有朋友说为什么剥皮的这么长, 看图把8根线全部缠绕在一起,(即短路),  插入a房间插座(见下图)

然后到路由器那一边, 用万用表电阻档位分别测量5根灰色网线,   只有1根线内部的8根细线,取任何颜色的两细线,都可以测出电阻值,那么这根线对应的就是a房间,做好标记就可,对于以后检修是有利的 )

此方法可以把5个房间5根线一一对应,都区分开来,弄得清清楚楚

网友A:
个人认为5个房间5条网线有点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5个房间5条网线有点少了。

是的。不过现在好多都用无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过现在好多都用无线的了。

对,无线也覆盖了,但是经常用无线毕竟有辐射,下载速度也没有有线传输的稳定,如果经常用网上支付,网上银行等,还是有线的安全性更好

楼主:
多谢总版主打赏::lol: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
我家十几年前跟你一样,1个房间1根线,如果让我再来一次,我会每个房间2根线。无线毕竟稳定性不佳,速度也上不去,如果一个房间多1台电脑或笔记本,你就必须再加1台交换机,如果这个房间无线信号不好,你想再加1台无线路由,那么对不起,只有1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5根线对应的5房间捋清楚的办法

先把5个房间的墙面网线插座工作都做好,  我把5个房间分别标记为 a,  b,   ...

难道布线的时候两头不做标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