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一个玩具直升飞机,可惜没有遥控

楼主(2019-08-03):
租我们公司房子的搬走了,今天去收拾卫生,捡了这么个东西,这玩意怎么才能配上遥控玩?看锂电池还有电。就是不知道怎么配个遥控

网友A:
早期这种室内的遥控飞机是红外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这种室内的遥控飞机是红外遥控。

不能吧,那个27.145Mhz的不是频率吗?也没看见红外接收的窗口啊

网友B:
直接买个27.145Mhz遥控器淘宝大概有万能的,之前我倒是有一个类似的遥控器,给扔了。
拆一个坛友捡来的貌似高级遥控器的黑盒子27MHz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27.145Mhz遥控器淘宝大概有万能的,之前我倒是有一个类似的遥控器,给扔了。
拆一个坛友捡来的貌似 ...

貌似这玩意不是随便能配上的,挺难得估计

网友:
坚起来当风扇用

网友C:
TB搜27M四通或六通遥控器,告诉老板你的晶振的频率或让老板给你一个配套的接收机用的晶振,把你这个晶振换下来就得。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共轴双桨,这个就没必要配了

网友:
就算配到遥控器可能也飞不起来了,这电机很容易坏,希望你这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B搜27M四通或六通遥控器,告诉老板你的晶振的频率或让老板给你一个配套的接收机用的晶振,把你这个晶振换 ...

正解,以前孩子玩的时候,通过换晶振控制不同的机器

网友:
前些日子也捡了一个,跟这个类似,不过电机是空心杯的,直接拆了空心杯下来,其它都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解,以前孩子玩的时候,通过换晶振控制不同的机器

这是什么原理?自己换同样频率的其他晶振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B搜27M四通或六通遥控器,告诉老板你的晶振的频率或让老板给你一个配套的接收机用的晶振,把你这个晶振换 ...

接收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什么原理?自己换同样频率的其他晶振不行吗?

这种27M(也包括72M的)遥控器一般是用的超外差接收机,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频率差465Khz(也有用455Khz的),所以发射和接收不能用同频率的晶振。

网友:
这种AM或FM的控只要频率匹配就可以。

网友:
不建议搞这个,耗费精力和财力,最后不一定能成。这是玩具级别的东西,配件坏了也没地方买去,不去直接上航模,至少都是标准化的东西。

网友:
拆电机用吧!这个电机很不错的,其他就可以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