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了一个晾霸遥控器想增加433天线

楼主(2019-08-03):
晾霸的433无线遥控器,粘在墙上经常抽风性失灵,不粘墙上拿下来又好了,拆开看天线竟然就那么简单的一根铜线,于是上网买了根433的FPC天线,但是不知道该焊接在什么位置,需要不需要把原先的铜天线取掉?然后FPC的极性该怎么接合适呢?看原天线位置的孔一个是ANT-O,一个是ANT-E。

直接这样焊接上可以不?要不要把原天线拿掉

网友A:
找一根硬一点的导线,绕成弹簧的形状就可以了。315M天线长度选择23cm,433M的天线长度在17cm左右

网友:
应该是墙不行,

网友:
你是让人家把墙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硬一点的导线,绕成弹簧的形状就可以了。315M天线长度选择23cm,433M的天线长度在17cm左右 ...

我已经买了433的FPC天线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焊,两头该怎么焊呢?

网友B:
买一个博联 RM-PRO把遥控器丢掉

网友C:
这么一根铜线几米距离应该不成问题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根铜线几米距离应该不成问题的呀

可能是我的墙里全是细网钢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博联 RM-PRO把遥控器丢掉

用手机控制不方便的

网友D:
这个像是漏装天线了,这只是根屏蔽连接线,起不到天线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硬一点的导线,绕成弹簧的形状就可以了。315M天线长度选择23cm,433M的天线长度在17cm左右 ...

主要空间有限,遥控器放弹簧形状的天线就合不上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像是漏装天线了,这只是根屏蔽连接线,起不到天线作用的

那么夸张?那我天线应该加哪个位置呢?

网友E:
另外一面来个特写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面来个特写噻。

好的,忘记发了

网友F:
按上图标识焊接试试,信号还不行那也容易恢复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上图标识焊接试试,信号还不行那也容易恢复原状

能焊背面吗?正面是按键,如果这样焊了,盖子合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上图标识焊接试试,信号还不行那也容易恢复原状

因为正面接天线会盖不上按键,我能不能在主板上打洞把屏蔽层的线穿孔引到后面去?

网友F:
大过孔是芯线,看蓝色箭头所指的小过孔,刮开铜箔用表测测看是不是和电池负极通的,如果是通的就焊馈线的屏蔽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过孔是芯线,看蓝色箭头所指的小过孔,刮开铜箔用表测测看是不是和电池负极通的,如果是通的就焊馈线的 ...

好的,谢谢,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过孔是芯线,看蓝色箭头所指的小过孔,刮开铜箔用表测测看是不是和电池负极通的,如果是通的就焊馈线的 ...

测了一下,确实和电源负极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