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级调速、一键摇头的REMAX RT-EM20夹扇拆解

楼主(2019-08-03):
尚朋堂的台扇没撸(但还是要感谢坛友@扬扬fe分享友情链接),因为早半个月就买了这款,聚划算价68。这是一款目前功能比较全的、可充电微风扇,个人以为比较实用,大热天的,诚心拆了分享大家(多图展示详情,慎入!)

彩盒包装的功能宣称

海绵圆片为选用,吸液驱蚊或香薰。

标称功率4W。圆凹处,即为附件海绵圆片(吸液驱蚊或香薰)安装位置

实测最大功率超标称50%,最大风力(电机供电电压15.1V,明显电路板带升压功能)确实强劲,当然代价是风噪也大。

可夹可立

底夹片含电池仓,2颗18650配重,底面带泡棉脚垫,立用同样稳固

蓝灯,工作时常亮。红灯,充电闪烁,充满常亮。

取下锂电,UBS直供,风扇工作电流

额外增加的摇头电机电流极其有限

立高

扇网直径

扇叶直径

先拆扇头

看来扇头改嫁过

双绕组电机

霍尔开关型号

有关资料

底夹有带盖电池仓,方便置换电池,好评!2颗2000mAh绿皮18650,非并联!

这张图很清楚,2+、2-,分成4根线引出。想必控制板上一定有电源管理电路

控制板藏在上夹片里,开拆!

先看有电路板的这半边

带开关的电位器放大

拔掉电机插头

2颗即2组锂电最初的走线

左半右旋90º放大

芯片部分再放大

右半右旋90º放大

有丝印型号的芯片再放大

背面

上夹片的另一半

摇头电机输出轴,与摇头轴(实际是个外套管)的盘片之间的联结,是弹性阻尼方式

①上夹片上部的通孔(带线槽结构)的凸缘
②固定左侧金属盘片的摇头管轴(套管)
③支撑扇头的枝杈根部的从动管轴(衬管。与套管间有弹卡和齿圈形成可变相对位置的软固定)
④限制衬管轴向窜动的带拐(标记所在部位即是)的C型卡。

图右,显示担当摇头轴的套管(下边),和担当扇头支撑杈转轴的衬管(上边)之间的可调软固定配合结构(齿圈和弹卡)

衬管根部,弹卡径向对侧的位置(右侧黄圈内),是止位挡块之一。与此配合限位的挡块,处在同一旋转平面的套管上沿(左侧黄圈内)

轴承型号

枝杈系两半合成,松掉螺丝,撑开即可取出轴承

没见到风扇摇头类似的曲柄连杆机构,莫非电机能自动回旋?插控制板一试还真是

拆开看看

制造商拼音

普通的齿轮减速箱,无特别构造。那么摇头的实现,只能是电机本身正、反转循环了,插控制板验证,的确如此。也就是说,靠控制板自动、定时变换驱动电机的正、负线性,来实现摇头所需的、对应的电机的转动方向和时长。那么,电路板上标了F+、F-,是忽悠人哪?!

最终验证,按下摇头键,摇头电机输出插口处(测量表笔红、黑对应F+、F-不变)显示的电压,定时在±3.4V间循环(图片未抓拍到最大值)。

能力所限就拆到这儿,资料未竟之处,欢迎补充、补正、斧正!相信你基本看懂了,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大热天的,还是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吧!哈哈
谢谢你路过!

发帖后,18楼大神指点轴承型号是“688ZZ”,据此百度搜得如下信息整理一下,补充在后吧:
         688ZZ(旧型号为618/8)轴承,6代表深沟球轴承,中间8代表尺寸系列,后面那个8表示内径尺寸为8毫米,国标的尺寸规格为:内径*外径*厚度=8mm*16mm*5mm,后缀“ZZ”表示带双侧防尘盖,
688轴承又有封闭式与开式的区别,开式是轴承的两边没有盖的,直接用688表示;封闭式是两边带有盖子的,盖子有防尘盖(用688ZZ表示)和橡胶密封盖(用688-2RS表示)两种。
带防尘盖688轴承有防尘的功能,耐高温能力较强;而橡胶密封盖688-2RS有防尘防水功能,因为为密封形式,散热能力差,不适合高温环境下使用,但在同等条件下噪音较带防尘盖的低。

网友:
等待楼主更新拆机内容

网友:
28分钟过去了

网友A:
来早了,啥也没看到。。
看到了,哈哈,有轴承好评,为嘛要两颗单独的电池和两套驱动芯片呢?

网友:
现在开局一张图都没了,故事全靠编了咩

网友:
看样子还是来的太早了

网友:
开局一张图呢

网友:
说好的风扇呢

网友:
一个小时过去了。。。。。。

网友:
略屌啊,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做工好,用了很多芯片,拆的详细标注清晰。原理介绍清楚,可以申请精华。

网友:
摇头功能实用,就感觉扇叶和网罩比偏小了

网友:
风扇做工不错,帖子写得够详细的

网友:
搞这么复杂

网友:
这就是那种宣传对流的强力风扇?

网友:
谢谢分享。摇头机构比风叶电机还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啥也没看到。。
看到了,哈哈,有轴承好评,为嘛要两颗单独的电池和两套驱动芯片呢?
...

服役中,拆得匆忙,又没有基础,暂时没有答案。也奇怪为什么要分成2组电源,再用2个电源管理芯片管理它们。

网友:
轴承型号:688ZZ。

网友:
这个可真够高级的!

网友:
辛苦了,写的很详细,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