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个大家伙,H3C S7506E核心交换机

楼主(2019-08-03):
这台交换机买回来已经5年了,还没安装。不得不说太lan了。
首先是开箱:

随机的板卡:

露出你的真容来:

偷窥里面看看:

电源部位:

上架:

请允许我装个B先,安装板卡之前带上这个手环:

插到交换机接口上:

拿出板卡:

另一块:

板卡:

这块是配置板,要装到第一个槽:

板卡细节:

安装:

差不多了,安装好了两块板卡:

汗!安装完才发现禁止一个人安装,完了完了,不会装坏了吧???

把两个电源装上:

安装完成~~~~
下回来安装路由器,防火墙和行为管理器。。。

楼主:
安装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了,现在的卫星电视不用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锅和接收机了,最上面的那两台大卡机就能搞定。。。可是广电还是要你买天线、高频头和卫星接收机,真TM黑啊!!!
以前的有线电视是一个机顶盒收一个台,现在不是啦,这个机架上的设备足够了。49个有线台和8套卫星台。旁边的机柜预留安装8台卫星接收机,虽然用不着。。。

网友A:
看着真舒服,好东西就是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了,现在的卫星电视不用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锅和接收机了,最上面的那两台大卡机就能 ...

自建有线电视小前端?全是伟乐科技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建有线电视小前端?全是伟乐科技的设备,转IP流。

是的,然后再往下分两种,一个是同轴跑的是DVB-C一个是IPTV。同轴比IPTV快5秒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真舒服,好东西就是爽

呵呵,安装完才发现配置板多了一块,又给装第二槽上去了,现在配置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建有线电视小前端?全是伟乐科技的设备。

自用的没调制成DTMB?这样可用新的电视机直接接收。

网友C:
电子产品买回来吃5年的灰???
有钱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产品买回来吃5年的灰???
有钱淫啊

已经有两台核心在用了,所以就没想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两台核心在用了,所以就没想起来

所以说是有钱淫嘛,
有用的了还往回买

网友:
怎么看都是钱烧的不行了。

网友D:
模块化的东西以后升级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应该是企业或公司用吧,不然怎么配有带静电地板的机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化的东西以后升级还是挺方便的!!  这个应该是企业或公司用吧,不然怎么配有带静电地板的机房! ...

当然啦 ,家庭肯定用不上啊,这玩意得多费电啊

网友:
你家这电费多少钱啊

网友E:
7502e路过。。。。用了8年了,挺稳定。
不戴防静电手套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02e路过。。。。用了8年了,挺稳定。
不戴防静电手套差评

带了那个静电手环啦

网友:
戴上了静电手环+10分,没戴手套-2分

网友:
7502e路过。。。。用了8年了,挺稳定。
不戴防静电手套差评

从Cisco开始从没带过,现在的工业品没那么脆的,静电那么容易击穿的,真正干活的都是粗人,带手环的用不起啊

网友:
核心交换机能放5年没安装,无语~

网友:
看了你这个东东就想到家里还有一个4850电池 。是不是找二条你这铁片 就可以自己做一个柜子。。网上看了 柜了 一个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