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经过折腾,终于做好了纯手工打造的实用化的四位半万用表

楼主(2019-08-03):
方案如下:ICL7129ACPL四位半芯片,REF3112基准电压,1776精密排阻,200KHz晶振(300khz以上的没买到),档位用了两个波段开关,一个负责功能切换,一个负责量程和小数点!(本来想用一个开关实现,但无奈波段开关的档位和刀数有限,绞尽脑汁优化电路,还是不太好实现)。毫欧档还是用了之前那个运放版的100mA恒流源,普通的LM358,测试的结果来看,精度和稳定性足够了,所以这次还继续用358,恒流源的基准电压用的LM385。由于是四位半表,所以毫欧电阻最低可以分辨出0.1毫欧,比三位半的1毫欧上了一个台阶!电源部分内置2节18650加外部供电两种方式。
设计的功能上只有电路相对比较简单的直流电压,直流毫安,电阻,二极管,蜂鸣,毫欧档!
当然了,7129的表到处都是现成的电路,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没有技术含量,做这个也纯属闲的,过过瘾而已!梦想是像大神那样真正自己设计六位半的表,无奈,知识上跟人家比就是文盲了,只能仰望了!

网友A:
花了多少钱?

网友B:
内部结构,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享受是过程.赞!

网友C:
很不错,4线电阻

网友D:
计算器上那个显示数码的屏幕可以用吗?他的排线定义怎么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用的什么芯片

最简单的万用表之一,ICL71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了多少钱?

不能谈钱,肯定比买个7129的表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算器上那个显示数码的屏幕可以用吗?他的排线定义怎么查呢?

应该不行吧,至少我不会弄, 这是买的成品四位半动态液晶屏! 不是静态的,三位半的7106是静态的,估计用别的液晶屏更容易代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4线电阻

仅仅毫欧档是四线的,普通电阻还是常规方式! 普通电阻没必要四线的,对精度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洞洞板加波段开关,线如麻了

网友:
厉害了,不过总算是硬封表了!

网友:
你这个比较靠谱,不像某些商家,连精度都搞不清楚是什么还弄出个破表骗人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做台表了,显示屏换个大点的,或者干脆用7135做个台表也不错

网友:
真不能谈钱,两个波段开关就买块炮灰表了

网友:
这表真的不能谈钱,花的精力和金钱都可以买个好表了,利用现有的零件做个玩玩,用几天又丢一边吃灰去。玩的就是成就感。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可嘉,不错

网友:
感觉很漂亮,可以打板子出套件玩了

网友(2019-09-26):
液晶屏是哪里购买的?有一块my65,没有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