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品牌某型号 双孔 燃气灶神奇的故障

楼主(2019-08-03):
大约半月前,突发 只有左边灶眼点燃,右边灶眼才能点火,不然右边灶眼只有打火的哒哒声,没有燃气出来的嘶嘶声。只有左边的灶眼点着火了,右边的才能有燃气出来,才能够点着火。大概2-3天后自己又正常了。
昨天,不知道为啥又发神经了,左边的灶孔点火,右边的也跟着打火给灶孔点火,大概几秒后,熄火保护启动,左边的火焰熄灭,并滴滴的报警。左右灶孔都点着火,就就啥事都没有了,可以正常做菜了。

刚刚做饭,发现又能各自点火了,不是“联动”的了。。。

楼主:
这个现象,怎么发图啊。。。。。

网友:
感觉控制主板有问题。

网友:
控制主板问题

网友A:
更换阀体上面微动开关,即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阀体上面微动开关,即可正常

就是阀门上按下去会压到的那个???

网友:
应该是机器发神经了

网友:
哈哈哈 跟我的情况一样

网友:
有滴滴报警就是有控制板喽,。。。。。

网友:
先把电池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阀门上按下去会压到的那个???

是的,其中一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