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新购冰箱之蒸发器的选择

楼主(2019-08-03):
用了十一年的海尔三门数控冰箱最近出现了制冷温度不达标现象,打算换冰箱了。在此之前曾用过一台美菱冰箱,一年多点就内漏不制冷了,这两台冰箱,海尔是铝管板蒸发器,美菱是邦迪丝管蒸发器,十多年前邦迪丝管蒸发器质量不过关,现在看到大部分冰箱都是用的都是邦迪丝管蒸发器,不知道其寿命能与海尔冰箱的铝管板蒸发器相比吗?希望吧友能给个建议。

网友:
家里松下的,十年了还可以!

便宜的还是要小心,别买到铁管了

网友:
买那些注明是铜管的,否则就是铝管或铁管,几千块的照样用铁管

网友A:
1980年代有个“琴岛海尔”冰箱号称全铜管永不内漏,比普通的要贵1000来元,后来再没见过这个牌子,现在国产大牌子好像没有全铜管的,我前不久买了个冷藏全铜管的冰柜~不知“全“字是蒸发管(只有一圈)+冷凝管(占全柜总蒸发管数三分之一的量)都是铜管呢还是就那一圈?~现在还不能拆开看个究竟~但是要比普通冰柜贵3~4百元。
其实非铜管的做得合格品也没问题~譬如很多洋冰箱~而号称全铜管的小牌子的产品不那么靠谱,它们3~5年就消失了,有没有问题你都找不到他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80年代有个“琴岛海尔”冰箱号称全铜管永不内漏,比普通的要贵1000来元,后来再没见过这个牌子,现在国产 ...

琴岛海尔,就是现在的海尔。那时候青岛冰箱厂在市场经济下面临巨大的亏损即将停产时,与德国的利勃海尔谈判合作,引进了全套的冰箱生产线及冰箱散件组装,取名为琴岛·海尔牌。后改“海尔”商标一直用到现在。

那时候的冰箱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可以去老站参看我去年的一篇帖子,那台冰箱到现在还能正常用,31年了。后来说不耐用的原因是90年代初某些厂家为了省钱用了铝管,再后来到90年代末又发现铁管不也照样能用么,成本更低。所以现在三千块以下的冰箱基本使用寿命就五六年左右,我在废品场看到那些冰箱,基本上是五六年到七八年的,有的还很新,无一例外压缩机都是好的,一通电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