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丰田17款威驰的收音机,到手马上拆

楼主(2019-08-03):
咸鱼25元包邮还配尾线(没有天线)的丰田17款威驰的收音机86120-0DA20,收到货试了下机,马上开拆。
自己在天线位置加装了SMA接头,用来外接室外天线。
去年买过一台卡罗拉的CD收音机86120-02J20,威驰这个音质和收音灵敏度比他好。
收音IC是TEF6638HW/06

经实际使用发现,这机断电后还能保存 存储的电台频率和断电前的操作状态。我使用的是100W环型变压器供电,把房间的充电器和节能灯都关了,收听AM中波时都还是一片噪音。

网友A:
正牌车机的做工和用料都是不错的,比某星的军工品质要好的多,
中波现在烂已经不是设备能解决的问题了,大环境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牌车机的做工和用料都是不错的,比某星的军工品质要好的多,
中波现在烂已经不是设备能解决的问题了,大 ...

不知道国产品牌车上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也是做工那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国产品牌车上的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也是做工那么好

一样的,只要不是面包车上面的,都很好

网友:
随便一个合资车拆机的做工都不错!

期待国产车也会是这样!

网友:
不错的机子中长波早就被全频段阻塞了。。。人为的

网友:
先锋代工的还可以

网友C:
我也收了几台这种,当时15一台,在电视旁边用了一个,带一对书架箱,效果很好,不算顶级,但在平均水准之上。
AUX不改的话稍有杂音,内部把AUX地和USB负极连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只要不是面包车上面的,都很好

也要看,车机都是代工厂按汽车制造商的要求生产的,一般来讲一线代工商 松下 歌乐  先锋 德尔福 德赛西威等质量与音质都是比较好的,而国内二线航盛 天宝 HIteker 等质量也不错但音质较差。还有许多三四线的产品就凑活着用了。车辆什么档次用什么档次的车机这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几台这种,当时15一台,在电视旁边用了一个,带一对书架箱,效果很好,不算顶级,但在平均水准之上 ...

我也不明白这机的AUX地为什么没有与机壳连接的,此前那台卡罗拉机也是这样的,电脑输出插到车机,电脑一关机就嗡嗡声,当时我把AUX地与机壳直接连接,结果声音变得很小,后来我就串两个电容(一个10UF和一个104独石并联)就正常了,现在这机还继续延续这样做法。

网友:
车机设计的无论国产的或进口的,都比民用的强多了,用过的车机,道奇,三星收音效果都不错。

网友:
威驰乞丐版收音/USB音响机头 先锋2068会响的车机 DSP收音没什么特色 .声音来说DIY音响论坛车机板块的版主介绍那款通用车机声音可以。其他20万左右的丰田汽车原配音响声音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明白这机的AUX地为什么没有与机壳连接的,此前那台卡罗拉机也是这样的,电脑输出插到车机,电脑一 ...

从外面这么连不好看。把前面板打开,AUX和USB很近,用一根很细的导线,大概两三厘米就可以,把AUX地和USB地一连就解决,声音也没感觉变小,扣回盖子外观完美,卡罗拉一个毛病一个处方解决。

楼主(2020-11-29):
自己顶上去,看看论坛里还有多少人也买这机

楼主(2021-04-16):
这贴还能不能顶上去

网友(2023-02-18):
TB2940HQ好多车机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牌车机的做工和用料都是不错的,比某星的军工品质要好的多,
中波现在烂已经不是设备能解决的问题了,大 ...

用中波收音机还是能收到不少台

网友(2023-04-13):
这个机器调频接收灵敏度很高,音质侧重于低音加强,和本田车机相比,明显比本田好听一点。

网友:
这款功放芯片是D类功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