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移动魔百和cm101s拆机短接CPU刷固件

楼主(2019-08-03):
自己家中移动宽带续费,免费赠送了互联网电视。上午一早,安装人员就到家把机顶盒连上电视激活开通业务。被移动阉割的机顶盒系统也就这一次打开,装不了任何第三方软件看点什么都需要付费要它何用。破解机顶盒有多种方法,还是其中的直接刷入机型对应的破解固件http://down.tvapk.com//data/1606/cm101s_hi3798m.zip

先拆机看看

接口算是比较齐全的:网口,TF,HDMI,AV,电源,开关

右侧有2个usb口

取下防拆贴纸

改个位置

前方2个脚垫下有固定螺丝,左侧有防拆贴纸

取下

揭开底座,底座上有铁块配重

注意卡扣位置

网口

和网上的有点区别,主控上贴了散热片

短接CPU的1,2脚,只需要一根缝衣针。包上一些防止短路

U盘以FAT32格式化。根目录下放入解压后的四个文件,U盘里只能放解压后的四个文件,其他的东西千万别放,文件夹也不能有。

机顶盒接上电视,用针卡在1脚和2脚之间,把1脚和2脚短路即可。U盘插入靠近后方接口的USB

通电20多秒后,电视有安卓机器人出现就说明开始刷机了,拿去短接的缝衣针。

刷完机,恢复原样。

网友:
我河南的魔百和和你这个不一样,也是和你一样刷机了,原来的移动IPTV看不了了!

网友A:
楼主刷过 移动魔百盒 mgv2000 创维代工 配置S905L 无线RTL8822BS 正面一颗内存,反面一颗内存颗粒,一共2颗,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单DDR还是双DDR, 我看板子上正反面都还各有一个内存的空焊盘, 我在某论坛找了几个卡刷包,都刷不进去,
如果楼主有我这个盒子的固件,麻烦PM个百度盘的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CPU 左下角那个圆圈是不是1脚标志,,,,你说的1,2脚,没有图片弄不好变砖

网友B:
我听说IP电视走的线路不一样的,不刷不影响网速,刷了影响网速,也就是说楼主这个刷了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说IP电视走的线路不一样的,不刷不影响网速,刷了影响网速,也就是说楼主这个刷了就完了 ...

物理线路一样,就是vlan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听说IP电视走的线路不一样的,不刷不影响网速,刷了影响网速,也就是说楼主这个刷了就完了 ...

iptv确实走的单独IP,不管你占用了你的带宽多少都不会影响到IPTV!早期有带无线的用无线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tv确实走的单独IP,不管你占用了你的带宽多少都不会影响到IPTV!早期有带无线的用无线另当别论! ...

换光纤后,光猫没法进家里的机柜。被我安装在楼道的铁盒了。一个网线输出供电,另一根进路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光纤后,光猫没法进家里的机柜。被我安装在楼道的铁盒了。一个网线输出供电,另一根进路由。 ...

可以用其中的4芯,我电信的机顶盒给我楼下用就是四芯走网络四芯走IPTV,速度100够了。如果想千兆才麻烦。

网友:
偶没刷机,就TTL装上当贝桌面,装其他APP没压力,也可以切换回原移动桌面

网友:
大佬确实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过 移动魔百盒 mgv2000 创维代工 配置S905L 无线RTL8822BS 正面一颗内存,反面一颗内存颗粒,一共2颗 ...

没弄过这款,双内存的网上搜到这个对你可能有帮助。https://www.znds.com/rom/21538.html
短接点:

网友D:
楼主刷机后盒子无线功能恢复了没

网友E:
魔百盒大部分还是能刷的

网友:
今天也装了一个魔百盒  发现里面有无线开关打开了无线开关  链接了网络 不过没发现有任何用  机顶盒有芒果嗨刷不刷也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机后盒子无线功能恢复了没

在父母家刷机的,电视机处没有排线,就是用的无线连接,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魔百盒大部分还是能刷的

前年给的百事通R3300-l,刷机更方便

网友:
刚刷了一个变砖头的声物UFO、
不知道能怎么处理

网友:
我的移动魔百盒cm101s-2怎么和你的不一样。升级被移动禁用了无线连接方式。家里没布线的,希望大神教下怎么刷回有无线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过 移动魔百盒 mgv2000 创维代工 配置S905L 无线RTL8822BS 正面一颗内存,反面一颗内存颗粒,一共2颗 ...

mgv2000 s905l 可以刷潜龙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