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这个米尼帕ET-986裸机之前在论坛里见过的

楼主(2019-08-03):
数码之家之前好像有人发帖就是我手机里这个米尼帕986裸机,不知道是不是他卖给我的!
能用,但电压档精度不好了,线性不好,读数不稳了,也可能跟没有外壳屏蔽有关!

网友:
哈哈,这大旋钮怎么安装上去的啊

楼主:
找个废旧的6mm 的螺丝刀,锯了一小段插上!

楼主:
这表有个非常有趣的故障,测量电压的时候,尾数只能显示0或者9,不会出现别的数字!
表笔开路时,显示0000,0009,0010,这几个数跳动!
测量5V电压显示4.999,5.000,5.009,5.010这几个数无规律的跳!
即便微调校准的电位器,尾数也不会出现别的数字。

网友:
这个板子当年在淘宝搜到过,曾经想买一个,但,最终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表有个非常有趣的故障,测量电压的时候,尾数只能显示0或者9,不会出现别的数字!
表笔开路时,显示0000 ...

这个不能说得太明白,实际上这个就是优XX一款完全一样,还要胜出。
你可以找个二手货换上 去

网友B:
这么用不危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说得太明白,实际上这个就是优XX一款完全一样,还要胜出。
你可以找个二手货换上 去 ...

这个我明白,这个牌子14年就被优利德收购了,这个是09年产的,收购后,现在的型号是ET2652,跟优利德同款的!本来就差不多,收购后更没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用不危险么

不打算测量敏感东西,我还给它配了个不锈钢外壳,更不可能测量高压了

楼主:
手艺有限,做工粗糙!最大的缺点不能测高电压,外壳没有隔离!

网友(2019-09-12):
引用 楼主:
手艺有限,做工粗糙!最大的缺点不能测高电压,外壳没有隔离!

钢铁侠老哥。稳

网友C(2023-02-13):
引用 楼主:
这表有个非常有趣的故障,测量电压的时候,尾数只能显示0或者9,不会出现别的数字!
表笔开路时,显示0000 ...

能不能帮忙上传个拨盘里的接触片的照片,我的表电阻档位正常,电压档位不显示,我拆开后把接触片的位置搞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帮忙上传个拨盘里的接触片的照片,我的表电阻档位正常,电压档位不显示,我拆开后把接触片的位置搞 ...

跟帖已经发了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帖已经发了转盘

非常感谢。这几天就着手弄

网友:
不会修大侠有好多自制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