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7805uc怎么突然就挂了呢

楼主(2019-08-03):
今天组装电路,没想到十分不顺利啊,小河沟里翻船了,电路放上7135芯片
电流就很大,100ma,拿下去就还正常,但是ua7805uc输出电压不对

前些天还是5v呢,因为不是5v,负电压不可能输出5v

今天就剩下这些了,你说是电流大了,拉低输出吗,不是

电流表基本不动

你说是输入电压不够吗,是有点低,但是原来试验也是这个电压啊

资料说ua7805,输出输入最小压差2v,最大电流1.5a
不会是我把它烧坏的,因为它一点都不热。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因为焊接前测试了,但是是空载,输出电压没问题
所以放心用上了,这个管子是拆机的,机器不知道好坏。
其实它原来就坏了,只不过不加大负载就没事,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
这也太坑爹了吧

网友A:
说坏就坏,我见过一个日本的腿镀金的7805,你见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坏就坏,我见过一个日本的腿镀金的7805,你见过没?

没见过你说的铁包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你说的铁包金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腿镀金的7805,我一直收藏着差不多二十多年了,现在应该还有呢,就是不知道放哪了!那大腿上都是镀金的,很黄很黄,有时间我找找看有没有了!配你这板子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唯一一个腿镀金的7805,我一直收藏着差不多二十多年了,现在应该还有呢,就是不知道 ...

金碧辉煌嘛。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碧辉煌嘛。哈哈哈

估计你这个损坏原因就是大腿没镀金,时间久了慢慢氧化后潮气进入了就坏了,要是用我那个镀金腿的应该没事,因为黄金不氧化,这是科学不服不成啊!再说日本的东西不服能行!!

网友:
人品不佳吧哈哈哈哈哈

网友:
没弄坏过几个表的,都不好意思说是玩电子的。

网友:
78系列稳压器的输出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时是很容易损坏的,故从安全起见可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反向并联一个1N400X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