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教有没有每次行车轨迹和里程都能做记录的记录仪?

楼主(2019-08-03):
生活中遇到一个这样的麻烦事,家里有一辆福田小货车,平时用的也不多,一个月就开那么几次,隔壁有一邻居,邻居还是老乡,经常来借车,借我的车做他自己的生意,开我的车赚他的钱,都是老乡,偶尔借一下也无所谓,经常来借就不对了,而且车开了很多次,油却没给加几次,而且开了多少油也不知道,给加了多少油也不知道,但加的油肯定没烧的油多,车子是损耗品,每年车子保养和保险都要消耗好几千块钱,都是邻居,我也不指望他能给我点车子损耗的费用,但油钱必须得给足了,那是实打实的花我自己的钱加的油,所以求教一下论坛里各位大神,有什么仪器可以记录下车子的里程,油耗,带GPS轨迹就更好了,里程和油耗都可以直接从车子仪表盘上获取,直接把油箱和发动机上的传感器数据获取记录下来就行,每次开车从点火到熄火都那些数据记录下来,这些数据要带时间戳,方便日后查询,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记录仪?那种行车记录仪或者电子狗什么的带这种数据记录的也行,另外一种想到的办法就是用安卓平板导航来做,因为平板自带GPS导航,只是要找到那样能记录GPS数据的软件才行。各位大神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前一阵子优惠购19元包邮的防盗记录仪就可以,除了油耗,其它的都有,电脑端手机端都可以调取行驶轨迹和时间,还有累计总里程,油耗自然就推算出来了。

网友:
送给楼主一句话

网友B:
有句话说得好   车与老婆 概不外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子优惠购19元包邮的防盗记录仪就可以,除了油耗,其它的都有,电脑端手机端都可以调取行驶轨迹和时间 ...

这个好像是需要联网GPS平台的吧?要交年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句话说得好   车与老婆 概不外借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难做啊

网友:
换个他见不着的地方停,
就说 租/借 给别人开了

网友C:
心真大,跟他说:自己用用车呢。看到你车还留在家里,他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有钱人啊!家里都用车了!

网友:
借多成自然了,不借还不行了,一句话,自己马上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真大,跟他说:自己用用车呢。看到你车还留在家里,他自然就明白了。

呵呵,你想人家借那么多次,再来借都不觉得难为情,你这么说也没什么用处的,要借的时候还是会来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想人家借那么多次,再来借都不觉得难为情,你这么说也没什么用处的,要借的时候还是会来借的 ...

下次还这么回复他,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是需要联网GPS平台的吧?要交年费的吗?

免费一年,年费才十几元

网友:
汽车上导航安装高德车机版,设置自动记录轨迹就行,不管有没有开导航,只要开车它都会记录。
对付别人借车我都是先答应,然后加说一句这车没买商业险,责任自负,一般都会放弃的

网友D:
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好了。脸皮这么薄,迟早要遇上麻烦的。关系再好的人,什么该借,什么不该借,要有一个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好了。脸皮这么薄,迟早要遇上麻烦的。关系再好的人,什么该借,什么不该借,要 ...

谢谢,我已经暗示过几次了,是个明白人,早应该听懂了,其它邻居也都听懂了,可他还是来借啊

网友E:
我有个同事,车借给别人开,商业险买的是30W,结果借的那个人撞死了个民工,在武汉的高架上面施工的,对方开口要200W,口开得太大,没办法搞,只能打官司,对方就将驾驶员,保险公司,车主一起告了,最后判了六十几万,商业险的30W加交强险的10万,还有20几万的缺口,反正这20几万就得驾驶员和车主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同事,车借给别人开,商业险买的是30W,结果借的那个人撞死了个民工,在武汉的高架上面施工的,对方开 ...

如果你那朋友不全部承担下来,那就只能绝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暗示过几次了,是个明白人,早应该听懂了,其它邻居也都听懂了,可他还是来借啊 ...

在淘宝上搞个可以定位车辆的小盒子,这种盒子还可以控制油泵断油的,下面你就知道怎么办了,车辆在运动的时候千万不要给他断油,这样很危险。什么时候断油,你自己看着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上搞个可以定位车辆的小盒子,这种盒子还可以控制油泵断油的,下面你就知道怎么办了,车辆在运动的 ...

这样操作太明显,这是要跟邻居绝交才能这么做了,车辆定位盒子需要缴纳一定年费的,还不如平板电脑或者安卓导航车机比较方便,自带GPS,只要有软件可以记录下轨迹就行